求助~请问有适合亚拓450M电机轴的(3.5mm)桨夹么?想用这电机飞凤凰号飞翼~

楼主(2011-01-14):
手里有个现成的亚拓450M电机(kv3500)~想用来装在凤凰号上~但是电机轴直径是3.5mm~跟市面上所见的桨夹都不一样~

淘宝和百度上都查了~没发现3.5mm的桨夹~估计太少人有这个需要了~

所以一是想问下有没有3.5mm的桨夹~

二是没有的话~有人用过亚拓电机(3.5mm轴)飞固定翼的么?是如何固定桨的?桨保护器?高转速的话皮筋吃的住劲儿么?

桨准备用apc 4.75x4.2和4.5x4.1试试~电调准备用60A~电池3s~2200~

网友A:
找个坏了的3.17桨夹,在车床上转一个3.4mm的孔。ok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坏了的3.17桨夹,在车床上转一个3.4mm的孔。ok搞定

谢谢~没车床。。。

3.17桨夹有~轴可以勉强套进去一些~但是担心高转速的时候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那搞个3.4的小转头用手工慢慢的一点一点绞大吧

网友:
其实这些小问题对于玩摸型的都不是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搞个3.4的小转头用手工慢慢的一点一点绞大吧

成~我找个3.4的钻头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