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149DP的RSSI引出来

楼主(2011-01-14):
买了个OSD 想显示RSSI.来检测信号~~~~

网友A:
R149DP红框引线出来即可
听说串个100K欧的电阻可以省电

网友:
LS的办法大家有试过么???

网友B:
期待详细的讲解!

网友C(2011-03-21):
我发现有两种149dp电路板,接线也是两种,不过图片找不到了,自己去论坛搜索吧,感到比较困惑

网友D:
1410DP是不是也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