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给力 ECO

楼主(2011-01-14):
天冷了,大家都冬眠了啊。论坛这么冷清。
这几天太冷了SAW跑不了。把半年没调试的ECO 那出来整整。
发张今天跑的照片,清晰度低了点。船有点过升了。

网友:
又开始折腾ECO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哈哈 马上我也开始折腾做虾去 哈哈!

楼主:
视频

下午去测测时间,打到水草,桨和轴全掉了。郁闷啊。
1http://www.tudou.com/v/APC8K51GOJM/&rpid=51941228==.html

网友:
  叫你磨   被龙王收走了吧  跑的不错 嘿嘿

楼主:
发两张桨的照片。
腾翔的轴系
老高的桨
相当的匹配

楼主:
最经论坛太冷清了。大家都来顶顶啊,100楼上传全部安装数据船重1150克,背着一个高明的301GPS 静水的直线速度是57.5.KM。

网友:
这桨真漂亮啊  等我的虾好了 也要定一批桨了! 我做船都没动力了  手冷的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全浸桨兄弟,不适合虾用

网友:
的确是好桨,不过不确定是手工还是CNC的

到底哪个好谁能给个答 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现在的桨一般分铸造浆和CNC浆,铸造的浆需要自己打磨平衡,CNC浆就没有就省去了打磨平衡的麻烦了!所以现在CNC浆用的较多

网友:
LZ说这浆是老高出品的那就一定是CNC浆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HK 的帖子已经学习了。
这个桨是CNC的。手工好还是CNC 的好这个没有绝对说法的。不同的船,不同的电机,不同的桨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合适的桨是要试出来了。CNC 的桨为了匹配自己的船也是要整修的。

网友:
顶一顶~~!

有机会拉出去比比赛才能进步得更快啊~~

楼主:
救援船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桨一般分铸造浆和CNC浆,铸造的浆需要自己打磨平衡,CNC浆就没有就省去了打磨平衡的麻烦了!所以现在CNC浆用的较多

3Q虽然说省事但是还是要修,始终要动手。停了很长时间没动船模,CNC的桨没用过,准备买上几个回来试试再决定的。航模本来就是折腾,无非多折腾一下少折腾一下,不折腾就不好玩了
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HK 的帖子已经学习了。
这个桨是CNC的。手工好还是CNC 的好这个没有绝对说法的。不同的船,不同的电机,不同的桨都是不一样的。
一个合适的桨是要试出来了。CNC 的桨为了匹配自己的船也是要整修的。

同意LZ,不过通过计算还是可以知道大概的选择范围,桨基本每条船都不一样,舵稍好点,只是看需不需要左右都转的,不要的话可以把一侧的弧度做大来增加一个方向的转弯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ECO 以左转为主 右转为辅,不过我一直调ECO 感觉很少会出现转向不足的情况。到是由于船底和侧风的原因偶尔会出现侧漂的转向不足。不过补舵一下就OK 了。但是不知道, 不对称的舵会不会在转向的时候减少阻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 多谢帮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
ECO 以左转为主 右转为辅,不过我一直调ECO 感觉很少会出现转向不足的情况。到是由于船底和侧风的原因偶尔会出现侧漂的转向不足。不过补舵一下就OK 了。但是不知道, 不对称的舵会不会在转向 ...

转向不足有几点可以做,除掉船体本身的因素外,加大舵的宽度,减小舵前沿距离螺旋桨的距离,再就是我上面说到的两侧不对称的舵面都可以有效的提高转弯,(减小转弯半径)但是自己的船是要调得顺自己的手,而不是别人的.有些时候习惯就好了.最开始零时修出的舵装在450mm长的ECO-MINI转弯半径很容易就到400-500之内,而且不需要左满舵.但是如果没有及时切出,或者被挤得左侧偏太多的话就会有些郁闷了.不过拿来跑外圈还是不错的.

如果是风影响的话,用舵型来控制转弯时压船头应该可以减小侧漂.得试过才知道,要不就得问那些长辈级的前辈们了.HK那里的帖子有提到舵的,说了很多.上次是拿师傅调好了的夺冠多次的船体配我零时修出来的舵.等自己的船体做出来再专程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桨一般分铸造浆和CNC浆,铸造的浆需要自己打磨平衡,CNC浆就没有就省去了打磨平衡的麻烦了!所以现在CNC浆用的较多

多谢帮我补习.
桨平衡得再好也有工差,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可以利用轴系中各个工差来把工差带来的影响减到最小.
个人喜欢铸造桨,就是因为桨叶偏厚,可以自己修到自己认可的厚度,还可以稍微改变一些螺距的大小,使桨更加适合自己的船.再就是铸造的桨偏软,打倒东西不会马上断掉桨叶,CNC在师傅的店里有见到,但是暂时没有装载船上跑,所以不太好说. 漂亮是不用说的,最主要是对侧的桨叶形状还有重量分布都是极其接近的,只是个别时候加工时需要考虑报废率不能太高,可能个别地方偏厚.这些优势还有缺点只能自己来权衡选择了.回头船体出来都拿来试试就知道了.
以上为个人观点,非常偏面

网友:
楼主这个速度多少啊

网友(2011-02-19):
DX7板控玩船,我曾经也是板控,玩车后玩船也用枪控了

网友:
船感觉都是大的好玩,船小就单薄容易受外物损坏!

网友(2011-08-24):
进来饿补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