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 d02 有副厂的横轴吗?

楼主(2011-01-14):
想问一下飞120d02的模友,120d02的横轴有没有便宜的副厂的,今天在屋里飞,碰到桌腿上,横轴弯了,坏了好多根了。
顺便问一下,大家打弯的横轴都怎么修?

120d02,又爱又恨啊

网友:
我只是路过的
.....

网友:
我也很崩溃想买但是这个真没有,主轴有淘宝10元

网友:
太贵了!该死的华科尔!找找差不多粗的螺丝和螺母!也许可以代替呢

网友A:
可以的话大家一起定做一批吧 先在这里报名,我来组织

楼主:
我参加,我定20个,可以只加工主轴,螺丝和垫圈都有。
也准备用1.5mmx1.0mm的毛细钢管自己攻丝试一下,不知道强度够不够。

网友:
不知道是用内丝还是外丝?能用1.5的外丝长一点的螺丝代替吗?

楼主:
桨夹上有轴承,还有垫圈,螺丝可能会把垫圈和轴承磨坏。到桨根的距离也有些短,桨的厚度也小,用外丝可能比较难。

网友:
主要是我没看到过,要不然肯定把它改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话大家一起定做一批吧 先在这里报名,我来组织

定做前先把用什么材料工艺确定一下

楼主:
华科尔原厂的是用的1.5mm的钢轴,长20.8mm,两端1mm内丝,用3mm长内六角螺丝固定桨夹。

网友:
那我们做点1mm的长螺丝横贯20.8mm的钢轴!

网友:
这样也不磨胶圈

网友:
有的话我也预订10根!

网友:
要上5万个才可以定做的 问过了

网友:
刚做完一外丝横轴,**,费劲,结果发现卖家标的是1.5mm,实际为1.6mm,装不上,白做。。报名。。

网友:
我觉得换轴承才是正道!

厂家标称桨夹离得轴承是: 1.5mm(内径) x 4.0mm(外径) x 2mm(厚度)

我们争取找到: 【1.6-2.0】mm(内径) x 4.0mm(外径) x 2mm(厚度)的轴承来替换不就迎刃而解了嘛?

楼主:
最新进展
买了1.6mmx27的螺丝,铁的,太软,手一掰,就弯了,强度不够,不过1.6mm的螺丝可以刚好穿过轴承。如果有硬度足够的长螺丝,应该是可以的。
收到了1.5mmx1.0mm的不锈钢毛细管,但穿不过轴承,我的卡尺量横轴为1.42,毛细管为1.48。内径没法量,但因该小于1mm,试着用M1的丝锥攻,攻到2mm攻不动了。不过304不锈钢毛细管的硬度看上去没有问题,准备到时里面穿1mm碳纤棒加强。
又订了1.5mmx1.1, 1.5mm x1.2, 1.4mm x1.0, 1.4mm x1.2的毛细管,希望精度能够,准备再试一下,也准备试一下外丝。
问了很多家,都说不能在毛细管上攻1mm的内丝。
看到还有1.5mm的303钢轴,准备再不行,搞个台钻,打孔试试。
买了差不多100元的东西了,还没有做出一根轴来,郁闷啊。

网友:
加油。我在想办法让人搞外丝横轴。可能更直接见效

网友:
回复 网友B:

1mm内丝很难攻,我在铜管攻丝到1mm后丝攻强度就不够了,使劲就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