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步进驱动器主轴继电器开关控制的电路图!

楼主(2011-01-14):
请问谁有步进驱动器主轴继电器开关控制的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A:
你运气不错,翻了手机里正好有

字不是我写的,老林的字是练过的,这个是公司小工程师的墨迹

楼主:
谢谢林大夫了!

谢谢林大夫无私的奉献!

网友:
很早以前的东西了,现在我都用pwm调速或者是模拟量接变频器

网友:
主轴速度用手调且能自动稳速的就可以了.除开变频器,直流能稳速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运气不错,翻了手机里正好有

字不是我写的,老林的字是练过的,这个是公司小工程师的墨迹

这是墨宝

9012用到500mA是不行的,200mA也够呛

不过,常用的40XX继电器也就几十mA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
另外,那个4148最好换成4007,价格都几分钱,4148的耐压只百十伏,4007却有上千伏了

这个是吸收线圈反压的,这个反压尖峰还是很高滴

网友:
再饶一句,9012的基极最好再加个上拉电阻,以便使9013关断时9012基极不至于出现悬浮状态,10K左右的即可,9012换成8550更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