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一台AXN电滑,请教■■■■■■■■■■■■■■■■■

楼主(2011-01-14):
两边机翼这么固定好呢? 用胶水固定死的话。以后拆装不可能了,携带不方便。
有什么好办法固定两边机翼吗?中间已经有一条碳纤维棒了。

网友:
翅膀一边的碳杆粘死,另一边钻个小孔,插进去一个牙签固定。

楼主:
谢楼上,不过没看明白~
你是说其中一边把碳杆外包的泡沫棍粘死(这个买回来就已经是粘死的了)

“另一边钻一个小孔” 是指在碳杆上面钻吗?然后插一个牙签穿过泡沫再插进碳杆?

网友:
楼主电滑那家的,给个连接

网友:
这飞机很难飞,打舵很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图片上的链接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相信没有什么所谓的难飞机。
F两两飞行员飞737说:“这飞机太慢了,反应不灵活,太肉了”

网友:
其实机翼上已经粘死一边碳杆了,所以就算机翼拆开还是不方便,还不如将机翼完全粘死.

我有一架AX,之前没粘死,在空中机翼松脱过一次,后来全部粘死了,并且机翼与机身的接触位置也粘了泡沫胶,粘死后,发现飞机也并不是太大

网友:
在机翼两头接合处分别上4个磁铁即可,要主意磁铁的正负,要上磁铁处先打磨粗糙后可用无色透明AB胶接合,磁铁大小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我用过硬盘上拆下来的强力磁铁,结果是怎么也粘不住磁铁。。。现在机翼已经粘死了。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正在测试。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的头像嘀:loveliness:

网友:
我是每次飞前用玻璃胶粘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不过没看明白~
你是说其中一边把碳杆外包的泡沫棍粘死(这个买回来就已经是粘死的了)

“另一边钻一个小孔” 是指在碳杆上面钻吗?然后插一个牙签穿过泡沫再插进碳杆?

答对了

穿孔的泡沫外面贴个小小的塑料片会更好

另外,这个机买回来翅膀应该是没粘死的

网友:
我也有一架一样的机子。 这机很难飞。 太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