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尾巴自动右旋!郁闷死了!各位大大帮帮我!

楼主(2011-01-14):
垃圾922+G105
加油门30%以上就尾巴右旋!郁闷了!我中立点已经设置尾翼0度了 中立点正确 尾翼没反也正确!方向正确!底油门旋转正常!炒30%就开始自旋!尾推就变!锁尾不正常!是
舵机
问题还是舵驼问题!请各位大大帮我分析下原因!如果不是设备问题我该怎么调!如果设备问题我该换什么舵驼仪!谢谢!
新的一年万事如意!

网友A:
 自旋的时候尾推是不是朝着尾波的方向动作?皮带方向有装反没有?
再垃圾的陀螺仪也不至于锁尾成这样,多找自己原因吧!如果资金充裕建议买个401算了,不要为尾巴烦恼了!另中立点也不是那么调节的!

网友B:
难道LZ不知道飞机起飞以后中立点不是在中间的?

网友B:
要是在中间不懂还怎么锁尾呢?》

网友C:
换个陀螺,现在陀螺便宜的要命,飞越那两个都可以的~~~

网友D:
LZ把尾桨稍微设个3-5度使尾巴有一点向左的力量再试一下,如还有尾巴向右跑稍降一点螺距增加悬停油门试试看。另外到室外不要急着飞,先看一下上电后一段时间尾推中点是否保持,待陀螺仪内外温度一致了再试。如果还跑那就换陀螺吧,毕竟您这个低了点

网友E:
估计是陀螺的修正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