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10瓦1欧可调电阻型号是多少?然后怎样接在马达上调速?

楼主(2011-01-14):
如题:

有谁知道10瓦1欧可调电阻型号是多少?然后怎样接在马达上调速?

网友:
建议重补中学物理知识!~

网友A:
建议重补中学物理知识!~最起码也接个三极管调速么,不然你那电阻器就成电炉子了

楼主:
三极管?怎么接啊,需要多大的啊?如果需要微调的话,怎样来实现?,最好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楼主:
能否用直流SSR调压模块?要是可以的话用多大的才可以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重补中学物理知识!~最起码也接个三极管调速么,不然你那电阻器就成电炉子了
说的好,告诉你楼主,你就按他这个办法做个电炉子就OK了,去找800瓦左右的电炉丝剪一小段下来接在跑得快的那只电机上就OK了,至于要多长自己做实验,先用长一些的然后再慢慢去试,当调到不太跑得很偏时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固定好自己去想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弄好了。就是在快的那个电机上装了一个上面写着2K的可调电位器就好了,快慢自己可以调试,现在已经不跑偏了,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已经弄好了。就是在快的那个电机上装了一个上面写着2K的可调电位器就好了,快慢自己可以调试,现在已经不跑偏了,很好用
  用2K这么大阻值的也行啊?

网友:
2K:funk: 这也太大了吧,

网友:
不是这样搞的,必须采用PWM调节的方式,这样效率高。

楼主:
现在绝对没问题,而且可调电位器也能禁得起考验,现在很好用

网友:
2K,估计他都扭到头了吧!~

楼主:
呵呵,差不多吧,可以为微量的调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