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一款米格29的1.5米的机机了装这个涵道怎么样啊

楼主(2011-01-15):
LEDF68-1A35
马达KV值:3575KV电池:4S 电流:50A
最大推力:1.45KG电调进角设定:低  重量:242G
外径:72mm 内径:68mm

网友:
不錯,是否雙發的!

网友:
漂亮 ,不知需要多少舵机呀

网友A:
最好用6S的电机,推力大一点。我在飞F22,感觉原装的推力偏小 。第一次最好不要买空机。

网友:
我只看到一摞一摞的红色的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6S的电机,推力大一点。我在飞F22,感觉原装的推力偏小 。第一次最好不要买空机。
17个9g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发70MM涵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17个9g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所以我选的这款蓝岱的金属涵道套装
型号:LEDF68-1A23

电机KV值:2399KV
电池:6S
电流:35A
最大推力:1.6KG
电调进角设定:高
重量:242G
外径:72mm
内径:68mm

这个是另外款蓝岱的 正在纠结中

网友:
昨天看到一个视频,MIG29的,把起落架都去了,吊机非常棒!推重比应该大于1很多,是我的梦想呀!如果蓝代的推力大于1很多,吊机应该不错,希望你先试试,成功了我也进 。

网友:
这得不少米啊

网友:
此机为双函道,一个LD68装不了,两个又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