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锁尾问题

楼主(2011-01-15):
充满的电池,悬停一会,就开始尾巴向右,打遥控器微调,稳定悬停,过一会,尾巴又开始向右,请问是正常现象吗?

另外怎么区分新版还是旧版的260?

网友:
区分新版还是旧版的260,拆下头罩看主板上生产日期,2010.7是最新版,还有2010.1、2009.10的。悬停不锁尾,是不是飞机爬升也无力,如果是,可能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电池电压下降了,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需要不断地按微调才可以,感觉很郁闷啊~~
改天DIY换个大点容量的电池再试试看情况是否有改善。。。

网友:
这个小机电池不行,要不停的修正。

网友:
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马达在不同电压下的输出特性不同,不能很好地同步导致的。
参看下图便可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也可看出,厂家在开发此款飞机时,没做好相应的工作——配上输出特性一致的马达。

网友:
有个不成熟的设想:
自行挑选马达配对,这需要专门的马达测试设备,这几乎不可能实现。
那么如果将电池增加至2S,经微型的稳压电路降低到1S给飞机供电。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飞机工作在相对固定的电压下,不受电源电压由高变低的影响,从而避免出现飞一会得调整方向微调的麻烦。
初步了解一下260,它采用1S120mAh的电池能飞5~7分钟,若按6分钟计算,则整机电流小于1.5A。又在淘宝上搜了一下,能提供这样电流的微型稳压器件有卖,价格也不算贵,而且可以在2A的电流下长时间工作。
这是那个稳压器件的图片和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611368278
还有这个(可能需要改一下采样电阻,使输出电压值达到4.2V):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198351956
都可以考虑用来安装在这类小飞机上。也许,当供电电压恒定后,飞行中再也不会出现自旋现象了。

网友A:
大小马达的特性曲线是不太可能完全一致的

只能将混控比调整在一段区域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将混控比调整在一段区域是合适的。

是啊!只有绿圈里那两条曲线的交汇点才是最理想的匹配。

网友:
260本身只有27克重。稍微增加一点重量都是很大比例了。。。这个稳压器不知道重量是多少,如果超过3克都是超过10%了。。。

楼主:
长知识了,一会回来上几张图

网友:
外加稳压器是不现实的

这种稳压器要求有一定的压差,也就是说电池电压要大于稳定电压,一般是高3到5伏,如果你要保证直升机电子版工作电压是3.7伏,你就要用8伏的电源。这样一来重量增加可能要达到20克以上了——飞不起来了。

网友:
别折腾了,不划算的,这点时间拿来飞,很快就适应了,尾巴靠马达的基本都这样,这是飞带尾电机直升机的特性,LZ新手的话,飞一个礼拜,这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