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立铣刀与面铣刀效率差距,小铣床夹砂轮磨平面效果

楼主(2011-01-15):
因为一直舍不得买面铣刀,一直用立铣刀代替。但是群里兄弟们说这么不行,于是昨天晚上在车间做了3个小时的实验。

首先调整机床到最好状态,更换全新的铣刀。材料为调质45号

实验一
1.首先用直径8的4刃立铣刀粗铣了一个30*220的面,切削参数为主轴转速1640 走刀速度F800 吃刀深度0.3行距7MM, 用时约2分钟。铣完后打表 平面上误差达到+-0.04MM  接刀痕部分误差相当大。表面非常之粗糙。(光洁度我不会看)

2.然后精铣这个面 参数同上 吃刀深度0.1 走刀速度F300 行距3MM 用时大概10分钟。铣完后打表 平面上误差达到+-0.03MM 表面比较粗糙。

实验二
采购了直径36MM的二刃合金面铣刀,调整机床,摸索参数 最终把参数定在 转速1640 吃刀深度0.2MM 走刀速 F600 此时效率为最高. 效果比立铣刀精铣以后的效果要好很多.
实验三

然后精磨了这个面 100MM白砂轮 转速1640 走刀速度 F300 吃刀深度2丝一进 最后一次进0.5丝  磨完后打表 表面误差不知道如何表达 打表面上最高的地方与最低的地方高度差在0.7丝 表面比较光滑 接近镜面  满意

最终结论

一铣床面铣刀之效率比立铣刀要高出很多.不可替代.
二要求不高的面完全可以铣床夹砂轮磨面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网友:
用面铣刀的话只是挺高效率罢了,粗糙度差不多,用63的面铣刀几秒钟就干完了,要磨成镜面的话,精磨后抛光了

网友:
100MM白砂轮 转速1640  转速是不是有点低了?? 加切削液没??

楼主:
请教楼上兄弟 用面铣刀的时候转速多少 吃刀多少 进刀多少?

楼主:
回ROOT兄弟 1640 是我铣床的最高转速了 切削液没加......因为车间里冷 零下20度 把切削液冻住了........................

网友:
我也没玩过面铣刀,呵呵

铣床上加砂轮也没玩过,有点新奇

我见过的镜面磨削都是用大量切削液的,而且是在恒温的车间里

楼主:
这不没磨床 用铣床夹砂轮凑货干摸....

网友:
卧铣还是立铣??

想不出来立铣怎么用砂轮

磨导轨的那种碗形砂轮??

还有个事要提醒楼主注意,小心砂轮末飞到导轨上研磨坏了导轨。
在车床上用磨头要先把导轨用布盖住。

楼主:
立铣 砂轮是碗的 用16直柄 按到铣夹头里 然后用砂轮的碗口磨.............
恩恩注意着 我也怕坏捣鬼

网友:
用面铣速度要快点,而且硬质合金刀片速度可以打很高80MM口径打到500转,1MM粗铣光洁度还不错,就是机子有点受不了

楼主:
恳请用过面铣刀的兄弟给上个图看看 面铣刀粗铣和精铣过的效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一直舍不得买面铣刀,一直用立铣刀代替。但是群里兄弟们说这么不行,于是昨天晚上在车间做了3个小时的实验。

首先调整机床到最好状态,更换全新的铣刀。材料为调质45号

1.首先用直径8的4刃立铣刀粗铣了一个 ...

我现在都是尽可能的用面铣刀来干!刀盘直径大,效率比立铣刀效率高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指点 已经买了附近店里最小的面铣刀82的。。。。。发愁怕小机床带不动

网友:
表面误差在+-0.003

Q爷的机床的精度都是0。003之内精度的!牛X呀!!

楼主:
888啊 我怎么说呢。。。。。。200MM长度的料 又是面 不牵扯到丝杆回差 这个面的精度仅仅跟十字托精度和主轴强度有关

网友:
雕刻尖刀也能铣出镜面来。 用绣花针挖菜窖是不是太累了点? 我用刀盘粗铣时一次吃刀3-5毫米,最后一刀0.5左右。

楼主:
请教BITAO兄弟 你铣出来的面精度能到多少?

楼主:
发下磨得一些心得 走刀要来回走 例如从X0到X300MM Z下0.02 然后再从300走到0 再下 如此重复 另外砂轮是会磨损的 就需要在走刀的时候补偿砂轮磨损 走到最后的时候就得非常小的吃刀 我最后吃0.5-1丝

楼主:
例如我上的这些图里 就是从两边向中间走刀的 但是因为机床抖动的原因 到中部某个地方的时候反而低了 最高的地方是1115刻度最低的地方是1107刻度 差距0.8丝 也就是+-0.04丝 说实话 在我第一次磨以前没想到可以达到100MM +-1丝的精度(既在100MM*60MM的面内最高的地方比最低的地方高2丝) 在我调整垂直及砂轮补偿以后可以达到+-0.4丝的精度(既在100MM*60MM的面内最高的地方比最低的地方高0.8丝) 当然也许我的描述不是很确切。但是我想重点强调的是这个程度是一般的铣床可以做到的 前提是小吃刀 慢走刀 砂轮补偿 充分的切削液 还得把机床的震动降低到最低

楼主:
再次补充。。。。。我这脑子不行了,总是丢三落四的。再整两句
在砂轮没有完全进入工件的情况下 所磨得面与全部进入工件的时候 是有差距的 这个地方因为砂轮只有一半在磨削 容易引起轻微的震动导致精度变差。。。。。。。。。所以 我在试验中用的是200长的料 但是只有中间100MM能到这个精度 两边进砂轮的地方精度是比较差的

网友A:
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刀具材料.有些刀材料只适合粗加工,有些就只适合精加工.
要出镜面或者要高光洁度,当然是选择精加工的刀具材料.
推荐使用白钢面铣吕合金.
推荐YG6X或者YG3X精铣钢材,这两种材料都是高耐磨性的.适合高转速低吃刀量下精车精铣铣.

网友B:
俺也正在考虑钻铣利用以前的锯片铣刀杆接碗状砂轮呢。

网友:
楼主的精度比我的好太多了 ,向楼主学习

网友C:
.首先用直径8的4刃立铣刀粗铣了一个30*220的面,切削参数为主轴转速1640 走刀速度F800 吃刀深度0.3行距7MM, 用时约2分钟。铣完后打表 平面上误差达到+-0.04MM  接刀痕部分误差相当大。表面非常之粗糙。(光洁度我不会看)

2.然后精铣这个面 参数同上 吃刀深度0.1 走刀速度F300 行距3MM 用时大概10分钟。铣完后打表 平面上误差达到+-0.03MM 表面比较粗糙。

3然后精磨了这个面 100MM白砂轮 转速1640 走刀速度 F300 吃刀深度2丝一进 最后一次进0.5丝  磨完后打表 表面误差在+-0.003 表面比较光滑 接近镜面  但仍然不够满意

你这个表面误差说的是平面度吗?
是怎么测量的?
+-0.003.太恐怖了啊!!!!!

网友D:
能测出+-0.003的平面误差得在00级平板上测吧,铣床工作台平面误差都不止+-0.003。只能说你做的零件平面相对于工作台差值在+-0.003,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

楼主(2011-02-16):
引用 网友A:
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刀具材料.有些刀材料只适合粗加工,有些就只适合精加工.
要出镜面或者要高光洁度,当然是选择精加工的刀具材料.
推荐使用白钢面铣吕合金.
推荐YG6X或者YG3X精铣钢材,这两种材料都是高耐磨性的.适合 ...

最近一直忙的没关注这个帖子 谢谢兄弟的指点。估计我的小床是到不了如此镜面了。以后有机会弄点兄弟说的这种钢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也正在考虑钻铣利用以前的锯片铣刀杆接碗状砂轮呢。

老申兄弟 弄吧 这么做可以磨平面 还可以引申出来其他的很多功能 但是我实在没时间开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用直径8的4刃立铣刀粗铣了一个30*220的面,切削参数为主轴转速1640 走刀速度F800 吃刀深度0.3行距7MM, 用时约2分钟。铣完后打表 平面上误差达到+-0.04MM  接刀痕部分误差相当大。表面非常之粗糙。(光洁度我不会 ...

呵呵 我在第一次磨得时候完全没想到有2丝的精度 感觉非常惊奇 于是就调整机床一点点调整 一点点改进 我想试试他到底能到什么程度。最终是这个相对平整度0.8丝。这个效果也出乎了我的意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测出+-0.003的平面误差得在00级平板上测吧,铣床工作台平面误差都不止+-0.003。只能说你做的零件平面相对于工作台差值在+-0.003,是相对值,不是绝对值。

呵呵 这个平面纯粹是为了磨而磨。我也就是想试试机床的极限在哪里才这么折腾。总的反思了下。这个面的最终的精度与机床平面精度无关,与丝杆回差无关,与Z轴进给无关,与整体刚性关系不大。相对精度0.8丝 应该说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希望各位兄弟也试试,看能不能到更高的精度。

楼主:
测完收工  最后封贴一顶

网友:
刚买了个可转位立铣刀,不是面铣,50MM的,铣的很亮的,我从来没铣过这么亮。

网友:
 我原来也用立铣刀代用的,切削速度上去了,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