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来帮帮我

楼主(2011-01-15):
为什么固定翼的  遥控器  不能用在直升机上??

网友:
理论上可以用啊~我的10C就是固定翼版的(10CAP),区别就是程序默认的飞机型号为固定翼。另外直升机版的油门会更加细腻一些,也就是你拨动油门摇杆的时候,没有固定翼版本的那种一格一格的感觉。不过这都不是大问题,都可以调整。

网友:
 不是所有的电固控都可以用在电直上的。像ls那些高档货自然是可以的!电直的控是要实现通道混空的,有些控没有那功能的!

网友:
哦。因为不知道LZ是什么控,所以只能按照我自己的经验说了。

网友:
直升机的主桨距和尾桨距也是跟随着油门联动的,还有陀螺仪以及桨距油门配合曲线。固定翼上当然没这些啦。

但听说也有人不用陀螺仪玩悬停的。
如果你的操纵能力极强,调试能力也极强。可以考虑用固定翼遥控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