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芯的问题

楼主(2011-01-15):
大家有没有用过18650的电芯做过航模锂电?
笔记本电脑上一般用两并三串的方法可以得到5400MAH12V的效果,
那咱们大家是不是可以用三串的方法得到2700MAH12V的效果?
笔记本功耗一般是100W,电压12V,所以电流在10A左右,这能够稳定,
所以咱们如果飞
滑翔机
之类的对放电C数要求不怎么高的机机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这种
电池
呢?

网友A:
 可以啦,但是要c数稍高一点的啊。我就飞过450,飞下来热一点,但是不怕过放,不怕大肚子,每次都是飞到不能飞!还可以

网友B:
18650可以呀。我的450就是用18650组的6S飞。不过笔记本的18650好像不够C数的要用电动工具里的18650

楼主:
看来18650还是很强大·····

网友C:
我用3S的飞450,还可以,就是容量小,时间短了些。

网友D:
根本不行!我用在大脚车上,电流太小,完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