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全新锂电池如何保存??

楼主(2011-01-15):
新手请教,各位大侠们
我买了两块花牌
电池
,有一块不打算用,该如何保存?
不打算用的那块,全新,没冲过电也没放过电,请高手指点一下应该如何保存!!~~
感谢中

网友A:
不打算用, 全新买来就不用动, 新电池出库时,就已经是适合保存的状态了!

网友:
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光,放置在小孩子够不着的地方.......

网友B:
长久不用那就用充电器里得放电保存模式,把电池放电或者补充到3.8V左右常温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