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压缩机改真空泵

楼主(2011-01-15):
只能抽到-0.095Mpa,抽模具硅胶气泡,够用吗?

网友:
长时间运行可能会缺油

网友:
我有一个,用十年了没问题的。

网友:
我当气泵用

网友:
开关装的不错,有新意

楼主:
主要是这个东西便宜啊。我去收购站买的,80元。而且特别安静,除了气流声,机子本身几乎无声。我用8mm的牙条在煤气炉上烤红,弯了个把手,加个接线盒就成了。缺油很容易解决。我买的时候里面的油已经被倒光了,我去弄了点46号抗磨液压油(老婆公司的,免费拿)加进去。原机标注只需加350ml的油。主要是不知道这个真空度能否够力。如果不行,就不折腾了。
   今天又弄了节煤气管套在把手上,好提一点。8mm牙条弯制的提手很够力了,整机大约10kg左右吧。

网友:
帮顶也好过什么也没有

网友:
自己没有只好帮顶。

网友(2011-04-15):
帮顶也好过什么也没有
我有一台成品的。。。

网友:
噪音小 重量轻 适合在家玩。做成两用的

网友:
不是已经抽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东西便宜啊。我去收购站买的,80元。而且特别安静,除了气流声,机子本身几乎无声。我用8mm的牙条在煤气炉上烤红,弯了个把手,加个接线盒就成了。缺油很容易解决。我买的时候里面的油已经被倒光了,我去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东西便宜啊。我去收购站买的,80元。而且特别安静,除了气流声,机子本身几乎无声。我用8mm的牙条在煤气炉上烤红,弯了个把手,加个接线盒就成了。缺油很容易解决。我买的时候里面的油已经被倒光了,我去弄 ...

    从工艺管加油还是从另外的两个??

网友:
这个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