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点油门曲线和5点在飞行时有很大差别吗?

楼主(2011-01-15):
主要是飞450!用T8FG! 可惜这控就只有5点油门曲线,现在主流都是7点了!

网友A:
 我在设置螺距的时候其实就看三点的值,另外两点,是取平均值而设定的。对我来说三点足够了

网友:
五點油門很足夠的.如果飛F3C就比較講究一點

网友B:
够用了,直机动作较剧烈,分太细不是一般人能感觉出来的

网友C:
这都是为高手而设的,实际3点或5点都够用了

网友D:
油门曲线??用了定速功能 油门曲线 点再多 也是浮云。。。。。。。。。。。

网友E:
定速油门曲线就沒用了

楼主:
高手!还是高手! 3的干活!

网友F:
新手根本没有区别

网友G:
7点的没什么用,设曲线还是5点好分。

网友H:
我之前用12Z,最多能17点。
不过,我一直只用3点而已。。。

楼主:
火星大哥来了!绝对顶的!

网友I:
12Z,最多能17点

网友J:
3D两点就够。

网友K:
3点足够了……

网友L:
5点就能详细调整出一条平滑的曲线了,又不是3C好手,貌似那么多点没有用吧

网友M:
 感觉多数是心理作用吧,一般我都只设置3点!

网友N:
5点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