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跑改无刷

楼主(2011-01-15):
无限的94103平跑!
很早以前就想改 在各方面找资料!后来发现车用电机电调太贵了!!
小弟实在无钱享受啊!哈哈
后来因为便宜 就想用外转电机 但没有相关经验 也不知道可不可行!
报着试试看的态度就改了! 嘿·真就让我改成了
XXD2218  KV3200  ¥70
XXD 50A双向无刷电调  ¥75
¥155 平跑升级无刷
一个字  爽

上图

原来的有刷平跑

原来的有刷平跑

因2218个头小做的铝转接板

因2218个头小做的铝转接板

2218装上铝板的样子

2218装上铝板的样子

无刷装上车了

无刷装上车了

放大点看看 哈哈

放大点看看 哈哈

装完无刷的样子

装完无刷的样子

自制的车壳!有点雷人啊!~哈哈

自制的车壳!有点雷人啊!~哈哈

网友:
我猛的一看车壳

网友:
改的确实不错  花灯车啊

网友:
毛毛虫车壳不错

网友:
防沙罩还是要的吧?
要不是大齿轮和电机齿轮会入沙的。
我太喜欢你那个车壳了。
哈哈哈

网友:
改了之后速度比之前有刷的快了多少?有倒车和刹车功能吗?

网友:
用外转电机 跑完电机温度怎么样,扭力强不强

网友:
厉害啊
就那个车壳有点恐怖
还得改改啊

网友:
楼主,你那个铝板花多少钱弄的,自己车的还是找师傅车的。不知道这个铝板能否与无限的大脚车或越野车使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
回5楼:防沙盖装上了!!照完照片就扣上了!!这个很重要啊!哈哈!还有本人就是穷玩所以自制的车壳!感谢你的夸讲
回6楼:我买的电调是双向无刷电调 带倒车和刹车 电调可以设置!如进角 起步力度 刹车力度 倒车力度 电池种类等等!!
另外 这车原配的大齿盘是58T的我换成了64T的(因为无刷电机外径小不换的话电机T齿咬合不着)原带的电机T齿是26T换成了18T(因为考虑到无刷个头小转速高怕它累的出汗 哈哈)
速度吗!一个字!快!因为可以上3S哈哈 电调最高支持16v
这么形容吧 之前用有刷时感觉车跑起来发粘  上无刷后跑起来特别轻快 加速度特别快  明显感觉费轮胎 哈哈
回7楼:买电机时特地选的黑白皮这款2217   都说这款电机是出口的 做工要比黄白的好 主要在发热上
我用9.6V电池(自已组的)如果频繁的进退电调有些热 电机基本都是在温的状态!感觉电机工作很轻松!正考虑把电机T齿换大的试试呢!
这个电机对于这个车扭力 决对没问题!原来我也以为不行呢!这么小的个头!但实际应用发现 这才是外转的特点啊
回9楼:这个铝板是我自已做的  这就是普通的5MM铝板 我用锯切下来一块 转眼 抛光 就成这样子了
只要能装550电机的地方用这个板都能上  这个板上下两个孔 孔距就是550电机的螺丝孔距 就是个  孔距转换板

网友:
电调缓启动怎么样 起步车抖动的厉害吗 慢速控制的如何

网友:
电调哪家买的pm下地址:loveliness:

楼主:
回13楼:这个电机没装车上空载转时 抖 慢转咯咯噔噔 的哈
但装车上后  相当于带上负载了 慢起时还可以不咯咯噔噔 状态是要么就转起来  要么就不转 转起来稍有些快!!当然没有有刷那么柔顺了!
另:这个电调到淘宝上一收就能找到还有70A和100A的很多家都有的

网友:
无感无刷起步的时候我怀疑时不时都是咯噔咯噔……你这个方法挺好的比我的经济

网友:
无感无刷起步都是这样的,起步都是咔咔的电机抖个不停持续个2、3秒才开始加速跑,这种现象kv值越高的电机越明显。还是有刷电机线性好啊

网友(2011-03-18):
我原来的平跑 用朗宇2218  4400KV的电机加3S电池跑`  速度80+    真车测速

就是电机温度很高`  电调用的XXD 70A 单向电调

网友(2012-09-10):
我也打算改,我的是大脚车

网友:
这个不是车用电机,没力的,跑高速可能没问题

网友A:
我准备用450直机的外转子无刷改,电机40,。。。。

网友B(2012-11-17):
NO 主~ 你很强大! 和车床哥一样强大!!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