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滚花刀

楼主(2011-01-15):
试试效果

网友A:
这个太好了,问一下,那刀要用很大的力才能出纹路吗?

网友B:
  不过为什么不做成两片夹着刀的呢 ?
    貌似那样强度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好了,问一下,那刀要用很大的力才能出纹路吗?

对!我的小床要很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为什么不做成两片夹着刀的呢 ?
    貌似那样强度大些

可以减小刀体的尺寸!拆装方便!还有就是上刀片的螺栓是现成的 就地取材

网友C:
我一直有个问题搞不懂:刀轮的纹距与工件的直径需要计算吗?如果滚了一圈某个齿没有正对上次滚过的纹路,不会造成乱纹吗?

网友D:
压力要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个问题搞不懂:刀轮的纹距与工件的直径需要计算吗?如果滚了一圈某个齿没有正对上次滚过的纹路,不会造成乱纹吗?

工件的外径应该可以被刀轮的文距整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力要很大吧

初始压力要大一些。滚出纹路后就可以慢慢进刀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外径还是周长?疑惑中?

网友: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周长

网友:
纹路确实漂亮!

网友:
如此看来上下对压,不让主轴吃力才是,更好的方法

在一个小日本的网站里看到过。

看来对方是用心了

网友:
:loveliness: 又学到一招,以后慢慢的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有个问题搞不懂:刀轮的纹距与工件的直径需要计算吗?如果滚了一圈某个齿没有正对上次滚过的纹路,不会造成乱纹吗?

外径多大无所谓的 开始刀花滚好了 第二圈 会自动找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外径还是周长?疑惑中?

不好意思是周长!
看看这个或许有启发http://v.ku6.com/show/pkpuR8fYPdG1rvPD.html

网友G:
打击一下:买个现成的滚花刀没几个钱。各种规格齐全。还有多轮多种规格的多用滚花刀。

使用时转速要低。一般不用考虑周长外径。吃刀随着转的圈数增加而少量进给,你会发现滚花纹会越来越深,直到均匀(滚花时一定要对正工件,否则花纹深浅不匀)。切记滚花过程中不要移动。

网友:
我也是,直到现在还是不明白滚花的原理...

楼主(2011-02-25):
引用 网友G:
打击一下:买个现成的滚花刀没几个钱。各种规格齐全。还有多轮多种规格的多用滚花刀。

使用时转速要低。一般不用考虑周长外径。吃刀随着转的圈数增加而少量进给,你会发现滚花纹会越来越深,直到均匀(滚花时一定 ...

多谢参与!本来想买个现成的,可是我这卖的刀杆太粗无法上小床的刀架,再说我用滚花刀不是很多,D一把只是增加乐趣。还有,不考虑周长是否会乱纹,我没试过

网友:
請教一下,滾花時,如果要左右移動,是採自動進刀嗎?  跟車螺紋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