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怎样激活旋转轴?

楼主(2011-01-15):
准备搞个A轴玩完,可是不知道怎样激活A轴???

网友A:
本来就是活的啊,在设置---端口针脚---电机输出---a打上勾,设置好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是活的啊,在设置---端口针脚---电机输出---a打上勾,设置好针脚

    好像不管用,大夫能否发一个四轴的刀路试试机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