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D210---D车刀

楼主(2011-01-15):
前阵子为D210和BF20贴塑忙活了一阵子,虽然艰辛但效果不错,还算满意.
当想继续进行CNC改造的时候,忽然发现需要第四轴,初步决定得先D个无动力刀头,设计过程中发现必须具备内孔加工能力,终于发现没内孔和罗纹加工能力是不行地
于是,D外罗纹刀先
D刀针对D210进行,先D外罗纹刀,经过搜索爬楼学习,刀片选择16ERA60,0.5~3毫米螺距适用,20元一片,采购5片,固定螺钉M4专用,长10毫米,1元一个,采购10个.刀把使用以前买的16*16毫米焊接车刀的另一端,刀把材质有点硬,煤气炉先退火,根据D210刀中心高12毫米铣加工完成后再淬火,根据刀片使用说明,刀片下顷10度.下面看图片.

16ER A60刀片

16ER A60刀片

下顷10度,4毫米铣刀铣好刀窝,攻好罗纹

下顷10度,4毫米铣刀铣好刀窝,攻好罗纹

放上刀片看看

放上刀片看看

拧上螺钉

拧上螺钉

好了

好了

换个角度

换个角度

再换个角度

再换个角度

另一个角度

另一个角度

楼主:
继续.
外罗纹车刀D好了,继续D内孔刀,还是需要学习,化点本钱,买个号称台湾出的成品内罗纹刀先借鉴这个结构设计内孔刀
以前拣好多14毫米直径打印机光轴,虽然不太硬,但尺寸设计合理的话应付不太硬的钢材应该可以,顶多用的时候进刀小点咯,废物利用也是美德哦 ,加工完毕后煤气炉淬火,硬度略有提高,将就着用
刀片使用T1103,二手5元一片,采购5片,2.5毫米专用螺钉1元一个,采购10个
刀窝平面高度10毫米(14毫米光轴侧铣掉4毫米),刀片径向下顷10度,做的是右手内孔刀,所以刀片右倾5度,4毫米铣刀铣刀窝,刀片下顷10度后刀尖原始高度只有8毫米了,使用中必须垫高4毫米(专用刀垫制作后续贴出),而D210的刀架能容纳的刀把高度极限是19毫米,14毫米光轴加4毫米垫高后是18毫米了,虽然可以用但是已经非常局促,所以刀把上面必须铣出个平面,这个平面铣掉2毫米.铣的时候顺便倾斜10度,这样加刀垫后的刀把总高度是16毫米,合适
下面请看图片,呵呵

买的内罗纹刀

买的内罗纹刀

买的内罗纹刀

买的内罗纹刀

成品刀头细节

成品刀头细节

成品刀头细节

成品刀头细节

成品刀头细节

成品刀头细节

14毫米打印机光轴

14毫米打印机光轴

按大约150毫米长度截断

按大约150毫米长度截断

一根光轴可截3段

一根光轴可截3段

偏心2毫米车刀杆颈部

偏心2毫米车刀杆颈部

铣刀片平面

铣刀片平面

铣好刀片平面

铣好刀片平面

放刀片的大概位置

放刀片的大概位置

铣刀窝

铣刀窝

打2.1毫米固定螺钉底孔

打2.1毫米固定螺钉底孔

放上刀片看看

放上刀片看看

换个角度看

换个角度看

完成三把

完成三把

完成淬火顺便大兴发黑

完成淬火顺便大兴发黑

铣倾斜10度的刀杆平面,发黑非常糟糕

铣倾斜10度的刀杆平面,发黑非常糟糕

楼主:
继续D刀垫,上贴有说关于用14毫米打印机光轴D内孔刀,其中涉及刀中心高和刀架可容纳刀把高度的矛盾,还有圆的刀杆是不适合在D210的刀架上固定的,结果是把光轴刀杆铣去2毫米的高度,顺便实现了刀片下顷10度的目的,下面的刀垫除了达到垫高目的外,还要带内圆弧以适应圆刀杆,现在开始D用14毫米打印机光轴做的内孔刀并且适用D210的专用刀垫,找一块17毫米厚的钢板,发疯的锯
考虑到后面的铣加工方面,下了做2个刀垫的料,经过铣正六面,打孔,扩孔,最后铣刀铣14毫米孔,然后一锯为二,再铣到合适尺寸,去毛刺倒角,最后大兴发黑完成
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个刀垫特意做成可以两个方向用,一个方向垫高4毫米,正好符合D210中心高,转一个方向用是垫高3毫米,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另外调节垫高
还是请看图片吧,码字好累
好要说明下,由于D210刀架的横向深度是14毫米,压紧螺钉中心从最里面出来是6毫米,为了使加紧在刀杆中心,所以后来又把刀杆在刀架内侧的部分铣掉了1毫米

下料

下料

砂轮磨掉硬壳

砂轮磨掉硬壳

铣正六面后铣加工14毫米刀杆孔

铣正六面后铣加工14毫米刀杆孔

铣好的两联刀垫毛坯

铣好的两联刀垫毛坯

一锯为二

一锯为二

两个刀垫放一起铣

两个刀垫放一起铣

刀垫完成

刀垫完成

从刀把屁股看刀垫

从刀把屁股看刀垫

另一个角度看

另一个角度看

这个刀杆和刀垫可以内孔外圆两用

这个刀杆和刀垫可以内孔外圆两用

装上刀架的情景

装上刀架的情景

另一个角度的情景

另一个角度的情景

大兴发黑

大兴发黑

楼主:
自己沙发,犒劳下

网友:
刀头不是这种螺丝固定的,用带锥度的专用螺丝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专用螺钉还没买到,将就着试试的,现在有正卡的螺钉了,呵呵,谢谢指教
这种螺钉对么

网友:
对头,就是这种,刀杆做的挺精致

网友:
认真学习,准备仿造。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做,谢谢鼓励

网友:
手艺不错,相机也好!
不过光轴材料材质不是太好!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热锻后再加工就完美了。

网友:
创意无限。

网友:
有床有铣就是好,想做什么都漂亮

网友:
这个做的很好

网友:
刀垫可以不用的。只要在原配的刀架上,加一个V形沟就行。现在快速刀架上用这种方法很多。效果也很好

楼主的这个刀片,是T型刀片后角一般是B(5度的)

如果把铣刀 窝的铣刀修成 5度锥,刀片的贴合性很极好

我之前也是用柱形铣刀作刀窝的

但后来发现,当工件硬时,刀片振动的利害。

加上有后角的原因。在垂面上刀片只有刃口与刀杆接触,不久刃口就有很小的列口了

也许是因为我的刀杆材料太软的原因吧。

后来学习了论坛高手的,把铣刀修成锥形。这个情况就不再发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V刀垫-----太好了
这样好整多了,谢谢
至于把铣刀弄成锥形偶实在是么这个能耐哦
麻烦给个学习帖子的连接啦,谢谢

网友:
做的不错, 上个加工的零件看看。

网友:
链接到是一下找不到了

记得大约的方法是

用**钻夹铣刀,在砂轮机上磨出锥形

再手工开出后角

因为铣刀不大,于是磨制难度不是很大

现在硬质合金的刀头 以  5  7 10  三种后角多一些

只要有定角磨刀器,磨起来更方便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辛苦聊 我在深度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专用螺钉还没买到,将就着试试的,现在有正卡的螺钉了,呵呵,谢谢指教
这种螺钉对么
我这是小地方,,,,,,,,,,,,,,,,,,,,,,,买这种专用螺丝,,,,,,js 要十一元一个,,,,,,,,,,,,,,,,,,,,,,,,,,,,,气得我直乐,,,,,,,,,,,,,,,,,,真黑呀!!!!!!!!!!!!!

网友:
学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11-03-26):
不错,学到东西了....

网友:
楼主,好手艺,,,,,,,,,,,,,,,,看着楼主的数控刀,口水哗哗的, 请楼主把数控刀片的型号报一下好吗?外园刀片,6020?,,,,,,,,,,,,外螺纹刀片16ER60,0.5-3毫米螺距,,,螺丝M5x10,,,,,,,,,,,,内孔刀片T1103,2.5螺丝?,,,,,,,,,,,,,,,,,,,,,,内螺纹刀片161RA60ER?,,,,,,,,,,,,,,,,,,,,,90度外园刀片型号,,,?,,,,,,,,,,60度外圆刀片?,,,,,,,,,,,,,,,方便新手DIY, 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
学习了,知识储备中…

网友:
几把好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