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元F3A惊险首飞。附操控评价+新增视频,风大可以悬停。

楼主(2011-01-15):
继上次首飞失利之后,今日再次复飞。获得成功。先上地面照片,(天上的没有,没想起来)

楼主:
先前由于地面断桨,怎么也找不到备用桨,只得作罢。

楼主:
相关内容请见下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49793&extra=page%3D2

今天不是一个理想的首飞天气,看后面的烟囱就知道风有点大了。
首飞心切,不管了

楼主:
评价:
首先谈起飞。
本次起飞惊险无比,地面滑跑是为了防止栽跟头,始终带着拉杆。结果飞机全油滑跑5米左右就垂直腾空,无论怎么都按不下机头,并且带着右滚翻.....................据旁观者讲,不是在飞,简直就是在挣扎。
10秒以后,不断修正副翼微调,不断修正升降微调,总算让飞机听话。幸亏十几年前的飞行功底还在  。
这里要感谢XTR飞行模拟器。多年没有飞3A了,如果是没有适应性训练的话,今日必炸。

楼主:
飞行操控评价

这款机型的重心偏后,我的飞机重心大概在碳杆前方0.5公分处。尽管做了有限的配平措施(实在不愿意加太多无谓的重量上去)根据对称翼型25%的气动焦点相比,我的这架飞机还是有点偏后,理想重心根据昨晚的测算,应该在碳纤杆前方1.5-2公分处,这需要加太多的重量。对于我这种崇尚动力,追求轻量的人来说,是不容易接受的。
索性赌一把。
这架飞机的操控能力确实很好,反应灵敏,动作灵活,倒飞稳定。垂直爬升性能优异。正常起飞之后可以不需要转弯盘旋来获得高度,规矩点的可以用正筋斗+殷麦曼+重复来获得高度,也可以用反复的正反筋斗来迅速获得航线高度,不规矩的干脆就垂直爬升算了 。
这款机型垂直爬升还是比较稳定的,比模拟器上要容易得多,只需要做轻微的俯仰和方向修正就可以升到肉眼辨别力的边缘。
原厂推荐使用1000-1300的电池,我装的是2200的花牌。就这还头轻.......真汗。原先担心重量超标,现在看来一点也不为过。为了能够现场爽飞,我还买了一块2200mah5C充电的竞技电,没想到这块电池太厚,装不进去,歇菜了。

楼主:
飞行稳定性评价

这架飞机的速度快,俯仰稳定性差,横向安定性差,需要不断修正,放手脱控时间有限。没有大飞机稳健的感觉。比较贼。
如果是新手飞行,我敢确定他的鸭梨一定很大。

网友A:
我也买了一架,还未组装。有安装图吗?指导一下

楼主:
滑降性能评价

这款机型滑降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比飘飘机的下沉速度要快不少。也许是今天降落时没有修正升降舵微调的缘故,也许是今天风有点大的缘故,总之感觉降落还是蛮快的。
不过我比较喜欢较快的接地速度,这样舵效比较好,能够把飞机姿态控制的比较精准。
两次降落都是轻轻后三点完美接地。先前网友评价的起落架强度问题没有机会检验。

楼主:
起飞失控原因

首飞降落后,把各舵面微调回中,检查舵面发现副翼和升降舵都大幅度的偏离了中点位置,升降舵上翘,副翼右翻。
昨晚上检查调整还好好的,奇怪了?难道是反复调整PPM和PPM/R制式造成的(这两种不同制式下,舵面中点确实会偏移)
只能怪起飞之前大意了没有仔细检查舵面位置,只看了看方向对不对(有两次升空反舵炸鸡经历 ),我为了保险以及修理,一次买了两架飞机,另一架是用来做后备的,幸亏这次没有炸鸡,否则连真正原因都找不到了(风大、重心、机翼扭曲....都是原因),开发下一架肯定信心全无。
上次首飞失利就是因为想调整副翼反向,结果调到了油门上,把飞机冲进了绿化带,铩羽而归。
同志们要认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架,还未组装。有安装图吗?指导一下

快到论坛上搜一搜,太多了。
我就是因为没有搜索参考,导致一些失误发生,后来再弥补就费了不少事情。

网友:
建议把机身用胶带补强,第一次没补强,首炸就断了,粘好后至今天又在自己的胡飞之下钻地,还好用胶带补强,只是机翼和机身分家,固定螺母被拉了出来,机身部分变型,因为有胶带保护没有断,按按就恢复原状

楼主:
回楼上,我的目标是:....................没有炸鸡。

楼主:
一会儿再去飞,今日争取视频。

楼主:
视频来了。

楼主:
再来一个起飞视频。

今天天气比较阴,有两次都看不见飞机了。愣是靠记忆给拐回来。有点险。

楼主:
传说中这种飞机的起落架脆弱,一个起落就完蛋,4次飞行都没事。
目前尚无感觉。

网友:
速度好快啊

网友:
楼主我来了 恭喜你啊!我的也是15号试飞的 我以前没玩过F3A也没做过多少动作 这个飞机我装好之后用2200的电池重心刚刚好,起飞之后没有微调就可以正常飞了 我就飞飞航线,测试了一下滑翔性能感觉还不错,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夸张速度慢了一样不会失速,由于出去飞的时候风也比较大,一块电池只飞了8分钟就下来了测试电压是3.85V

楼主:
原先地面测时间估计为8分钟,实际上升空以后电流降低,飞行时间还可以延长,我定了10分钟都还有富余,
第一次飞8分钟,回家充电时还显示仍有60%的电量存在。

网友:
 加大电机下拉可以解决抬头问题..舵量再小点就有大JJ稳重的感觉了..JJ会变得迟钝一点.做横滚半天翻不过来.很担心会掉下来..但绝对不会掉的..电池要大点..挖的时候尽量大点往前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机下拉是可以解决头轻的问题 但是在降落的时候飞机无动力的情况家飞机头轻的缺点还是会暴露出来,不建议这样处理!!!

网友C:
 哈哈!又有同志折腾这部飞机了~!性能我见不错~就是太重了~练动作就郁闷点!对了~平尾都做减轻孔了~怎么不见垂尾也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又有同志折腾这部飞机了~!性能我见不错~就是太重了~练动作就郁闷点!对了~平尾都做减轻孔了~怎么不见垂尾也搞呢?

垂尾也搞了,用的是不透明胶带,所以看不见。
不要忽视尾巴上抠的这一点点减重,由于减少了机头的配重,综合下来能让飞机减重10多克,要是能从尾部完全减重的话,可以让飞机整体减重50克。
考虑到强度,没有这么做。

另外,安定问题我是计划通过油门和升降舵混控来实现的大小油门的俯仰和滑降问题的(全油门时带一点点推杆,收油门则拉起一点点舵面)。
今天风大,没有实践,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下拉有多夸张就要搞多夸张....绝对好用..还有尽量想办法让头重..我的办法是头上炸了后补很多东西上去. 越炸越重越好飞..这飞机我觉得要重点才有速度和动感...慢了有风也飘...要说这3A估计没人比我玩得夸张..我甚至拿两个翅膀改成双翼的飞过..在天上慢得要死.. 还有楼上说的混控问题我觉得这小飞机没必要..只要下拉够大.头够重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什么情况都好飞...

网友:
在次公布一下一年以前的超超级蛋特疼之作..双翅膀3A ..除了多个翅膀其他什么都没变. 还有舵量调了超级大.但都很难横滚..稳定性能无法形容..速度也慢得夸张..飞了几个起落觉得飞机太呆了又拆了变回来.由于是临时用山寨手机拍的..清晰度不够一直没好意思公布过...成了绝密飞行概念机

这JJ我是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变办法操..我觉得我最有发言权..我还在一条1米宽的弯曲山路上起降过..没有录像这是这架3A最后的样子改德军的象真机了
模仿红牛的绕桩练习

再来看看这JJ是怎么死地

好怀念啊..这架JJ我差不多搞了100多个起落...涂装从日本的换到德国的///....

网友:
改双翼我觉得特别适合老年人飞...他的航线速度一个人跑起来都能超过它. 做什么动作都象慢镜头回放...也就因为这JJ搞得我现在只玩象真机了... 但打死也不绕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太快。
 我用的是XXD2212KV1000的.配8060...没有更高KV的了..我还觉得慢了啊....至少我的几架电飞机都赶不上46的油动练习机的速度....

楼主:
太快了感觉很累啊。脑袋要不停地转来转去。

网友:
祝贺首发,有两个建议

抱歉迟了几天才欣赏到纹章的首飞!你幸好没有用2814电机,说实话我现在又改回2212高KV(具体多少忘记了),足够爽了,不用暴爽!两个建议:
1、机舱盖一定要用像筋两边勒住,我是在机舱两边插入竹棍(斜着向外插),然后用两根皮筋从盖子上绕过拉住压紧,以防横滚时盖子脱落,然后!!!
2、看视频,每次拆装电池,接收机都要露出来,这很不安全。记得翅膀安装时,朝上的中间位置有一个凹槽吧,那就是装接收的啊!专门的VIP房间,不用太可惜了。撞不着,淋不着,热不着。爽死!电调就看个人了。反正防水,防短路,防不小拉断、拉松信号线就行
最后,虽然冬天很冷,我还是坚持不戴手套。这种快速灵活机对手指响应的要求蛮高的,或者就飞高些。

上手就玩F3A,一看就是就是暴力飞手的料,没得说,注意安全!!呵呵 ,这个机机确实很经典,还可以装个鸽哨,不久就可以叫春了!

楼主:
回壮志凌云张

我固定座舱盖用的是耳机里的磁铁,吸引力很强。用着很放心,最大的好处是不破坏外观。

网友:
 对了~我的F3A尾拉杆都是换碳杆1MM的要重做绞链不然带不动舵面~附炸鸡图一张

楼主:
今天风很大,强飞两圈

今天的风把天线上的飘带吹直了不说,还吹的哗啦啦的响。
迎风起飞,感觉飞机抗风性能还不错。
由于没有上反角,侧风飞行的时候,不怕被风吹翻。今天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侧风飞的时候,机头会自动慢慢偏向迎风的方向,飞机是斜着飞的。反正怎么飞都会跑到上风区域。这下不怕被风越吹越远啦。

网友:
F3A经典啊 高手!!

网友:
看到了那个2000啦

网友:
明天奥体飞!

恭喜楼主,F3A越玩越精了!过年了,最爱放炮、放飞机!哈哈

楼主(2011-02-18):
今天风力4级。带了风筝和飞机,要是风大就放风筝,风小就飞飞机,结果风筝线都给绷的紧紧的。
先放了半天风筝,不甘心。
观察了半天风向,发现风虽然速度大,但是风向稳定,气流不乱。
于是起飞..................
这飞机阻力小,飞行速度快,抗风性还真不赖。可以玩空中悬停的。
今天第二个起落时终于实现了低空悬停+垂直降落。
还是很爽的,本着见好就收的原则。安全了两个起落,拉上儿子,闪。
遗憾的是没有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XXD2212KV1000的.配8060...没有更高KV的了..我还觉得慢了啊....至少我的几架电飞机都赶不上46的油动练习机的速度....

想达到上单翼油机的速度其实真的也不难。机身不要炸的太离谱,外表面搞光滑点,电机换个2212 kV1900,上DYS或者EMP的6×5E快速直驱桨,肯定速度嗷嗷的……

网友(2011-05-13):
那个哥们飞机改成日本机德国机确实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