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C调整

楼主(2011-01-15):
450C
舵机
中立点调整是把油门拉杆拨至总行程中央,舵机臂与连杆成90度嵌入舵机。是在IDLE状态下还是NORMAL,或油门锁定状态下。请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A:
 多潜水吧!多看看老鸟的帖子,这东西蛮危险的,电机别上电调整这些的时候!

网友B:
油门天关关上,或者IDLE状态

网友C:
什么状态买关系 关键是螺距曲线中点要在摇杆中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上电咋调,只要把电机线拔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头试试。

网友E:
 把馬達線拔了,記得要拔!
是在IDLE 模式之下,把油門搖杆置中,舵臂與主軸成 90 度
在固朗的官方網頁,有教調450的說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