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sporT 问题

楼主(2011-01-15):
YT450sport      中齿盘  和尾传动齿轮  咬合的 不好之咬合了3.5至4分之一怎么解决  也是原厂的件呀  郁闷中  谁给小弟决绝下 感觉中齿轮小

网友:
发个图!来看来。!!一般咬合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要咬太紧了!

楼主:
但是他咬合的太松了  相机不在家发不出图呀
在说那个位置有相机也不好照的

楼主:
这种感觉咬合的

网友:
这个好像跟组装没有什么关系了,完全是设计好的。
但如果是原厂配件的话,好像又跟组装有关系。
主轴底下那个与齿盘的螺丝M2×12 不要拧得太紧了,防止齿盘变形。

楼主:
是这个我知道   从来没发现这个问题   大家的都是这样的吗  我有点不懂 难道   设计就是这样的让的   这样松的话  容易扫齿呀
为以后的飞行担心

网友:
你把小齿盘用手慢慢转一圈,同时观察吻合处再看看,
是每个地方都很松?还是有时松有时紧的?

网友:
都扫过很多齿了。换副厂件好像能好些。

网友:
精度问题,不用看了

楼主:
都知道是精度问题    我做了  最新的分系   应该是 就是这样设计的 问了好多模友  情况都一样
可能是  一定要让小齿和 传动齿保持顺畅没有阻尼  才这样设计的 这样在熄火降落的时候尾桨有足够的转速把

网友:
这可能是正解。学习了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厂家设计的BUG,稍微一摔就扫小齿。
我自己改装了,把轴承座改装的,很难,现在我的能咬合3/4

再不扫小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厂家设计的BUG,稍微一摔就扫小齿。
我自己改装了,把轴承座改装的,很难,现在我的能咬合3/4

再不扫小齿了。
请问 你改装用的还是亚托原厂的尾传动齿轮租了吗  我看过 也想过如果那轴承固定做象前移动一点  那么尾传动齿轮组的轴会碰到大齿盘
不知你的  怎样

网友:
是啊.我的也是经常扫.原厂副厂齿都换过一样扫.

网友:
哎呀,我才发的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我遇到病友了,我的也是这样,为了这个我扫了3个小的那个皮带轮的齿,间隙太大,我才买的550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估计是大齿盘带小齿盘力量小,所以把间隙做的好大,但是也太大了再小点也没事吧,现在降落时450就怕尾浆碰到草啊,什么的,一点力都不能受,一受力不是尾管拉进去就是扫这边的齿,我最烦的地方,但是你也别说飞行时没遇到这里坏的,都是降落时尾巴不小心碰到地(地不平),碰几次就坏

网友:
好像副厂的对转齿偏小,你换YT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