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焊接电调T型接口

楼主(2011-01-16):
朋友们 前一阵买了个电调 是圆柱接头连电池的,在店里买了T形接头 打算用电烙铁和焊锡丝来焊 可是焊锡总是粘不住电线和T型头的铜片 着急啊!
有哪位朋友明白的给指点下怎么焊接呢??就是焊锡丝溶化后粘住了电线和铜片可冷却后用点劲就掉了。。。。。。

网友:
建议买点焊锡膏,相当好用,或者松香。  先将 T插铜片 和电线铜丝上涂抹些焊锡膏,然后待电烙铁加热后将T插铜片 和电线铜丝上焊锡膏融化(反复的操作几次), 之后再电烙铁去融化 锡丝, 分别将融化后的锡 滴在T插铜片 和 电线铜丝上。 待2边冷却后。 将T插铜片和电线铜靠紧,然后用电烙铁将2者间的锡融化后接触在一起。 很简单。 冬天最好焊了。

  提示下: 焊接前,如果有热缩管~! 记得先裁剪好套上!哈哈  !焊接后热缩管就无法不容易套上了。作用是焊好节点后用电吹风吹热收缩包裹好焊接好的接点处~!

楼主:
非常详细 非常明白 谢谢你朋友!

网友:
其实买那种稍好一点的焊锡丝就行了,不用松香焊锡膏都可以焊上的,你看一下老帖有详细的说明。事先要在T头和电线头上较均匀的上点锡然后加热一压就好了,动作要利索点。我就用的4元一小管的那种,不过现在用的是16圆的了 刚开始也是没要领会焊不牢,多练几次就好点。:loveliness:

网友:
我也曾为焊这T头很抓狂。

网友:
你的电烙铁功率不够大,换个大的吧。
听我的没错儿。

网友:
用30W的烙铁很容易就焊好的。

网友:
是啊!要用30W以上的内热式电烙铁才行!

 如果你用外热式的电烙铁至少要用50W以上的才行。

网友A:
焊接小物件时要固定好,这样不会乱动,焊接加热的时间就短了不会烫坏塑料,冷却过程要稳住引线,挪动了就焊不牢了。

网友:
沙發說的最詳細,也是非常正確!

有些鍚絲是空心的,空心部分就是松香!可以買這種錫絲來用!

另外10樓的也說得對!

我是電機工程出身的,焊錫是最基本要學的!

老師從來都教要用松香之類東西來作銲接之用!不過最好不要吸那氣體

好似是沒益處的

网友:
 热缩管套上去要距离焊接点远一点啊!不然线受热以后热缩管就缩小了,就无法移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小物件时要固定好,这样不会乱动,焊接加热的时间就短了不会烫坏塑料,冷却过程要稳住引线,挪动了就焊不牢了。

有个东西叫“三只手”,非常好用的。
比台钳更好。

网友:
台鉗更穩定,

三隻手更靈活,

兩者皆好!

网友B:
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焊件表面要用砂纸打磨下。比较容易吃焊。而且牢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焊件表面要用砂纸打磨下。比较容易吃焊。而且牢固。
只能排你后面了谁让你级别比我高呢

网友:
我来和你说一下 焊接不上去的原因    就是你T插头的温度不够    用60W 的烙铁会好焊一些  你把焊锡放在铜片上 同时加热铜片和焊锡  这样 铜片升到一定温度了  就会粘锡了   还有焊的时候 把2个T插  插一起 要不然铜片过热  融化后面的塑料 铜片容易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