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DX7的一些事

楼主(2011-01-16):
大家好,我是新手,现在机子总是选不定,也看到ebay上很多机子都是单机子卖不配控,所以想自己先买个控来飞模拟器。然后又看到DX7的评价很高的样子,考虑是不是买个这个,随之有些问题,希望大家能为我解答下:

1.DX7控可以配什么receiver呢?我想要这一个控既可以飞小电直又可以飞大的油机,所以我感觉receiver的重量什么的应该会比较重要吧,原配的receiver会不会比较重不能装在很小的直机上,比如TREX100这么大的。
2.用什么线来连电脑玩模拟呢,我看好像一般卖DX7的不配线。
3.原配里面还有四个舵机,拿来用处大不大啊,好像也有不配的版本便宜点。

我现在只飞过大lama这种飞机,摔坏了n次修好了n次。。。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啊,谢谢啦

楼主:
加一个问题

有配DX7的4通或者3通的receiver么?

网友:
找挂,用外场飞的控来练模拟器,DX7 你既然飞外场真家伙 就别啦来飞模拟器,USB 对控芯片的刺激性非常大,容易造成失控,

楼主:
回复 藤椅 AliangSzaboJR 的帖子

啊,那。。。他不是设计成可以USB接模拟器的么?

网友:
DX7好像不能用模拟器,接收机原配的飞大飞机没问题,小鸡就用ar6110、6100这种小接收即可。YT100本身就带一个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拿来飞walkera的V120D02可以么,是那个接收器可以直接接受这个信号,还是说要买你说的ar6110之类的配上去。谢谢

网友:
好控DX7
1、原配AR7000,可以飞450以上及油机,AR6110E最适合450,250,只有4克。TREX100有自己的控和接收,估计还没人改装过。
2.我的DX7也不配USB,最好用专用的模拟控练模拟器,这是长期的过程。
3.原配里面还有四个舵机,属于标准舵机,尺寸较大,我不玩大飞机,出掉了。
4、你只飞过大lama这种飞机,摔坏了n次修好了n次,还需要加强模拟器练习。可以节省很多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你的回答,你买的是DX7SE版么?为啥标配是AR7000,我的配的是600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回答,你买的是DX7SE版么?为啥标配是AR7000,我的配的是6000啊。。。

我买的不是DX7SE版,是DX7EU欧洲版,发射功率比US美国版低一半。
配的是AR7000和4个标准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