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黑屏大家帮分析下,曾因此丢机一架

楼主(2011-01-16):
这是第三次发生了,用柏通的1.2G图传800MW,好在没飞远,机机没丢。上次用百特的发射机700MW,总共出现过三次类似现象。有一次因此飞丢一架机。请大家耐心看完这2分钟的片断。帮分析下原因,以总结经验防止丢机。配置如下:

大华硬盆录象机+柏通图传8频道+利利普的7寸屏,平板天线(用在角架放车顶)+天行者飞机,摄象头装机侧面,36M  JR3810

网友A:
你是自己涂色的????你不加带自动反抗的OSD就这么飞,很危险啊。估计你的柏通是假货,你当时飞了多远?

网友:
比较玄,无法判断造成黑屏的原因,要一一排除。比如地面站从视频接收机到录制设备、显示器的接线顺序,天线,接触不良,电压问题等等

网友:
 这很难判断吧,最好是排除法你一一替换!另这么好的设备也不差自动返航了吧,感觉还是加了保险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自己涂色的????你不加带自动反抗的OSD就这么飞,很危险啊。估计你的柏通是假货,你当时飞了多远?

用魔托车喷漆手工喷上去的,自动返航正在测试中,这机刚装好先目视飞来测试下飞机,总共就飞了200米,图传就黑了屏了。我的天线是平板放在车顶,会的影响吗,以前我放地面好象没有发生过这种现象啊。

网友:
 孙桥有两人分别 用这两种图传飞了几千米画质很好

网友:
喷漆好漂亮。。竟然不融化。

网友:
还是我来说吧 , 影响图传距离及稳定性的因素有

1  图传功率 ,   柏通800mw  空旷无阻挡 原装天线 2km左右 不过不稳定, jbt平板 5-8km稳定
2 图传发射机的供电电压   ,供用电的话一定需要稳压模块 12v输出供给视频部分 , 独立供电 3s就可以
3 图传接收机的供电电压   , 图传接收机低于11v的话 就不稳定 很容易黑屏, 一定要11v-13V之间
4 显示屏幕,  有的显示屏幕一旦视频信号输入电平值过低 就蓝屏黑屏, 可以加个视频放大器之类的东西来避免蓝屏
5 图传接收机的天线  , 平板也有好坏之分, 山寨的几十元的和大厂的100多元的效果相差甚远。
6 场地的干扰       如果出现白色条干扰 换个频道
7 飞机的位置       飞机头顶是没信号的, 不要再头顶飞

网友:
看得我揪心,這樣很容易丟機

网友:
开玩笑呢,8楼是我师傅啊,顶师傅下

网友:
我觉得是因为信号的原因    或许你飞到的平板的背面   天线   视频插头有松动     再试试  把平板拆下来   用原天线拉距看看能拉多远     飞之前   地面测试一定要的

网友:
..感觉根本就没收到多少信号。。LZ平板天线太次了?用原装天线看看。。图传地面拉距怎么样?

网友:
这个简单,请问LZ的接收部分信号是不是:接收机------》硬盘录象机--------》显示器????如果是这样接的,那罪魁祸首就是那硬盘录象机了,当信号不好时,硬盘录象机直接认为是无信号输入,所以就直接黑屏了,建议你还是使用两路AV输出信号的接收机。

网友:
摄像头视频输出接触不良

网友:
硬盘录像机的问题

网友:
黑得真可怕!用视频分配放大器吧!

楼主:
找到真正的原因了。。。。

原因找到了,果然象16楼所说视频输出接触不良,第二天认真检查了摄象头输出,发现摄象头输出线几乎断了,特别是云台转动时有时接触不好,时断时通,解决后没发生这黑屏现象。另外回想前面几次的黑屏,都没有用云台,但不排除视频输出我用延长线插上去的,可能是飞行中接触不良或入了插头氧化。建议以后用焊死的方法,关健东西能不能延长线就不用延长线。

网友B(2012-06-25):
没有飞控?

网友C:
不要把天线放车顶!!!!对信号有严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