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杆及步进电机选型

楼主(2011-01-16):
现要利用步进电机及丝杆,用单一支丝杆把一块250公斤重的铁块精确地举升到15MM高,举升高度精度0.05MM,丝杆只能用10MM~12MM粗的,速度要求1.5秒内完成,举升方向的摩擦系数很少,可以忽略不计。

因空间有限,步进电机只能直连。请问这个条件下:

1)需要多大Nm的步进电机?

2)假设用10MM的丝杆,应该用多少导程的?

3)丝杆用普通不锈钢丝杆可行吗?

先决条件是用最低成本,能做到稳定工作。

希望高手支招,在此先谢过了!

PS:听说有个函数可以直接计算扭矩转换推力的,请知情者告知,谢谢!

网友A:
250KG,10mm丝杠?
一根丝玩命杠吃30kg。就这还得担心很短时间把扣磨没了,
250kg*9.8=2450N
2450N*0.015m=36.75J
按照丝杆传动效率50%算需要36.75*2=73.5J
1.5S提升73.5/(1.5/60/60)=176400W/h=176.7KW/h

网友:
所用公式:
     功    W = F S = P t    1J = 1N•m = 1W•s
          功率    P = W / t
        176.7KW天文数字了,
    就是有那么大的电机能带起来,估计丝杠瞬间拧成麻花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0KG,10mm丝杠?
一根丝玩命杠吃30kg。就这还得担心很短时间把扣磨没了,
250kg*9.8=2450N
2450N*0.015m=36.75J
按照丝杆传动效率50%算需要36.75*2=73.5J
1.5S提升73.5/(1.5/60/60)=176400W/h=176.7KW/h

神奇的算法,神奇的单位。果然神勇。

网友:
73。5J/1。5S=49W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帮忙,说实话,我算了2天也没算出来。。。实在惭愧。。。

忽然想到,汽车上自带的螺杆式千斤顶。。。汽车重量约1600公斤,换轮胎时提起一个轮子,大概是提起200~300公斤的力吧, 千斤顶的螺杆也是10来MM这样子。。。。用手拎起来也不算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