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晶体有质量好坏之分呢?FUTABA和天地飞?

楼主(2011-01-16):
比如FUTABA接受机使用了天地飞或者其他副厂品牌的晶体,效果一样吗?

网友A:
 第一次看见有人拿天地飞和FUTABA比的

网友B:
人家说的是晶体,楼上说的是什么?

网友C:
應該都是柯茨的

楼主:
比较便宜的那种飞梦或者恒吉晶体也一样吗?

网友D:
不同厂家的晶体不一定通用,如果能用效果就没有差别。

网友E:
晶体好像还是有好坏之分的,而且服他爸好像有特殊的晶体。
具体不是很清楚。
得问那些喜欢捣鼓遥控器的朋友。
我还是比较偏好同品牌的晶体,省得麻烦。一般都不动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