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充电电流怎么弄都是2A?

楼主(2011-01-16):
我用0606I充电器冲6S电池,充电器说明书上说可以设到6A最大充电电流,但是实际充电总是只有2.1A,换了大功率电源后最大充电电流还是只有2.1A,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GT也是一样.总是去不到5A.同问

网友:
那是充机功率不够,充6s 2.1a 充机只有约50w,要6a充入,充机最小要150w才行 电压 x 电流=功率W

网友:
总不至于不会设置吧?

网友A:
还有一点,电池能否接受6A电流?电流过大会导致电压升高,充电器会自动降流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0606i= 60W, 6A
3S=12.6V, 6S=25.2V

3S=> 60/12.6=4.76A
6S=> 60/25.2=2.38A
2S=〉60/8.4=7.14A(将限定在6A)

楼主:
看是是充电器功率不够了 看来买的一批5C充电的电池不能完全发挥效率了

网友:
仔细看看说明书,我的外场可以用4.5到32V的电压, 要达到350瓦需要18伏以上
电流也有要求的
外场充选择好了,还是需要根据各个不同要求来配电源的,不然不能达到最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电池能否接受6A电流?电流过大会导致电压升高,充电器会自动降流的。
誰告訴你的?

网友:
我的1420i里先要在主菜单里设置最大几C充电,不然默认是1C,最大可以到6C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