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独立供电反接

楼主(2011-01-16):
接收加两个
舵机
完了还有救吗?接收先豪六通 ,舵机Futaba s3003 ,请高手指点电源接反一般会坏那里 。

网友A:
 学习楼下补充

网友B:
看烧什么了,一般全都会烧了!~

网友C:
接反时间长短也会影响烧毁的深入程度,没修的价值了,修完也不稳定了

网友D:
单片机烧了就玩完了

网友E:
我也这么干过,烧了一个飞梦2.4g接收,2个舵机

网友D(2011-02-15):
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