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天行者后轮,如何安装才能拖控制转向?

楼主(2011-01-16):
买了个天行者后轮,如何安装才能拖控制转向?

图片说明更好

网友:
从泡沫里插进去,把尾轮上面的一个平板,贴在尾翼底部(尾翼底部要剪点),用另外的平面贴在尾巴杆的底部,杆插进去就行了。

楼主:
谢LX,还是不太明白,“另外的平面”,“尾巴杆”是指那里?

网友:
你少一个平面杆,可以从别的尾轮总成上拆一个下来。

网友:
想办法和方向舵连在一起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简单的正解!

网友:
末端弯成7字,搞根木棍套上,纤维胶带固定在方向舵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