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面试机器的时候,飞机突然向上面攒动一下。差点点打到吊灯。吓死人了。

楼主(2011-01-16):
迫降后 再起飞 又一切正常了。  大家帮俺看看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2.4G 還是 72MHZ 的?

网友:
   在家 试机   不推荐。。。。。飞机往上窜  多数是接收机干扰 或者失控

网友:
  在家調試記得拔馬達線!

如果真的要動馬達,請將其中兩線反接,使馬達反向轉動!

如果要試飛,一定要到室外!

說過很多次的了!意外即是意料之外!你是沒法預計到的

楼主:
恩 以后一定小心。不在家里飞了。我的 是72MHZ 的控。 估计是干扰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以后一定小心。不在家里飞了。我的 是72MHZ 的控。 估计是干扰吧 。

我在室外飛有次試過忘記開控,其實不是忘記的,

是看到控上的燈好似亮了!其實是陽光.......

總之在沒開控的情況下,接通了直昇機電池,在一兩秒後,直昇機馬達有一下狂轉.......

楼主:
呵呵 换个 带保护的电调吧。 不开控 接飞机电池 飞机不会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换个 带保护的电调吧。 不开控 接飞机电池 飞机不会有任何反应。

  那是初玩時買的垃圾 ESKY E016 啦

楼主:
哈 我的第一架飞机 也是E016  KIN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