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拔掉点火器 就熄火什么原因啊 高手指点

楼主(2011-01-16):
发动机点火后  点火器一拔掉  就熄火 是什么原因啊
有哪些可能原因 会导致这现象啊 ??

网友:
火头烧了,或者是怠速油针太富油了。

网友:
你把火头拿下来看``决对上面有很多油```是太富油了``油把火头给淹了所以要用启动器在上面才给力。。。

网友:
楼上二位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调主油针还是怠速油针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怠速油针富油 是把怠速调小吧?、
就是把怠速油针往外拧吧

网友:
往里面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怠速油针富油 是把怠速调小吧?、
就是把怠速油针往外拧吧

哥们儿顺时针是调富油的``收紧点就会减少进油量啊````
富油了`还逆时候针往外拧不是更富油了吗???哈哈

总的来说就象上螺丝``顺时针就是紧螺丝也就是收油针这样油就会少``如果油太少了就是贫油``贫油的意思就是油量少了``才放油针````同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儿顺时针是调富油的``收紧点就会减少进油量啊````
富油了`还逆时候针往外拧不是更富油了吗???哈哈

总的来说就象上螺丝``顺时针就是紧螺丝也就是收油针这样油就会少``如果油太少了就是贫油``贫油的意思就 ...

不错,正解···行家~~

网友:
楼主可先把车子搁起使四轮离地,插著点火棒让车子慢转两分钟热车。
熄火后把副油针顺时针方向每次旋入1/8圈直至抽离点火棒也不熄火、发动机可长时间
慢速稳定转动而车轮不动、加油时反应快就算是调好了。
香港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