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厉害的bd!

楼主(2011-01-16):
一电脑,装XP系统,运行系统后唯一问题就是键盘上有几个字母“失效”包括B,D,等几个字母按钮,
在我花费了数小时后得出结论。
是病毒,且,那东西确实厉害。。。
安全模式下无用,重装系统无用,高格无用,重分区还是无用。。。。
除了低格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玩了。。。。。

现那台电脑已经按上另一快硬盘,安装上操作系统,使用无任何问题,所以可以排除硬件故障。

网友:
  低格毁硬盘啊...  有这么生猛的病毒么..................

有没有换张系统盘试试............ 或者换个系统试试...........  另外既然换硬盘就好了 有没有扫一下这块硬盘?

网友:
换个键盘就ok了

网友:
蛮娱乐的嘛。。。。。

楼主:
在折腾的数个小时里,换键盘2个,再把原先误以为坏的键盘装别的机器上,使用正常。。。。
在折腾的数个小时里,重装系统不下5次吧 ,,且都是不同版本的CDROM安装,。。。
删毒软件用了卡吧,360,和AVAST,只有AVAST能查到,但杀不了,欲哭无泪。
现在都不敢装别的机器上。怕感染。。。。。。。。。

网友:
低格啦 反正已经不用里面的资料的 低格也不会损失什么

网友:
几年都没中过毒了,LZ是不是经常光顾XXX网站啊

网友A:
引导区病毒啊,清引导区啊,不算复杂啊,当从盘接在电脑上,然后清除引导扇区啊。

网友:
楼主识货

楼主识货,这是最新的隐形飞机伴身病毒,是我国专业人员对付F22专门设计的,一旦中毒无任何解药,建议楼主对染病毒的主机焚烧后,深埋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导区病毒啊,清引导区啊,不算复杂啊,当从盘接在电脑上,然后清除引导扇区啊。

或者用光盘启动到dos下, 运行fdisk /mbr

网友B:
你这个帖子发到计算机论坛肯定有个装X的高手发个表情不说话的,他们都靠那个混上的军衔

网友:
硬盘送给我吧,我不怕.

网友:
不就是键盘失效吗,我不接键盘了.看你还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帖子发到计算机论坛肯定有个装X的高手发个表情不说话的,他们都靠那个混上的军衔

伪君子确实比真小人难对付

网友C:
病毒

说起病毒,我最近电脑也中了一个,就是桌面上有个淘宝网的图标,360能查到,但是杀不了,杀了重新启动后又出现在桌面上了。金山,卡巴,瑞星都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病毒?

网友:
楼上的,你那个就是带引导区感染的木马病毒,
重装系统也没用
要清掉分区表,可以下一个360强效杀毒工具

网友:
发错地方了。

网友:
楼主你的电脑如果确保ps/2接口没问题,最大可能就是BIOS问题。建议重置BIOS,曾遇到过类似问题用拆电池或主板跳线方法清除故障排除。

网友:
真的假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起病毒,我最近电脑也中了一个,就是桌面上有个淘宝网的图标,360能查到,但是杀不了,杀了重新启动后又出现在桌面上了。金山,卡巴,瑞星都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什么病毒?

这个东西直接删除不能删,曾经遇到过用下面方法删除成功
1、首先在桌面上右击,依次点击排列图标,运行桌面清理向导,下一步,勾选“高清电影/、精彩小游戏/、淘宝商城/”这三个需要删除的图标,点下一步,完成。(注: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查看这三个文件的真实文件名)然后在桌面上会出现一个“未使用的桌面快捷方式”文件夹,打开这个文件夹,里面就会出现“高清电影/、精彩小游戏/、淘宝商城/”的真实文件名。
如:高清电影.{0EF8F6B1-E0CC-415E-AF65-73C875C33B40};
淘宝商城.{0F14A9C3-20E4-4B21-8E54-18B2C4D59CB0}。
2、此时,点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进入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在NameSpace分支下可以找到“未使用的桌面快捷方式”中三个文件的名称,如{0EF8F6B1-E0CC-415E-AF65-73C875C33B40}(这个就是高清电影),{0F14A9C3-20E4-4B21-8E54-18B2C4D59CB0}(这个就是淘宝商城),但是在注册表中右击这些文件名时,无法直接删除,需要更改操作权限才行,操作如下:在注册表中,右击这些文件名,点权限,选择"组或用户名称"中的everyone 添加完全控制权限,点应用,确定,退出**框,然后现在注册表中就可以删除这些文件名了,删除之后,在桌面上刷新高清电影/、精彩小游戏/、淘宝商城/”这三个图标是否不见了?大功告成!

网友D:
有可能是EXE感染病毒

网友E:
绝对是MRB引导区病毒引起的,以前遇见过,我在公司做网管一般从装系统前都从新刷新下MBR就是怕会出现重装后还有病毒的情况,LZ这种一般情况下首先从新把C盘分过区,然后更新下MBR再从装系统就不会出这种问题了,以前再电脑论坛见过一种病毒格式化整个盘后冲撞系统都会自动按某些键的病毒,LZ试试更新MBR再从装绝对有用的

网友F:
我修了十年电脑还真没遇到过能让键盘失效的病毒
楼主说的情况倒有可能是键盘间断性短路造成的!或者是主板PS2口周边电气元件的问题,键盘间断性短路的可能性较大!别去乱折腾硬盘了。跑病毒没关系。要搞不定的话如果你不介意发过来我给你看看吧。

网友G:
键盘失效不是说没反映,好比说按字母B,对应的动作是窗口最小化,感觉好象是软件内部设定的快节键,,,按D更好玩,对应出来的是系统自带的辅助工具-----屏幕放大器,给视力不好的用的。按U那就更爽了,对应的是退出登 陆,如果是以管理员身份直接登 陆的,那就推回到登 陆界面,非的你再点下鼠标,或是回车。。。。。。。。
按键盘不是没反映,是反映的不对,况且,我现在重换个硬盘,那机器就好了
如果那却是病毒造成的,我真佩服这个作者

网友H:
低格吧,没那么恐惧,我有个硬盘用了7、8年低格过两次啥事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