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120级的启动器,接汽车电瓶上,还是发动不了26CC的发动机。

楼主(2011-01-16):
郁闷!包装盒上看是1276,里面的启动机上没有任何商品参数。

网友:
上图好让高手判断

网友:
不用看了,120起动机启动26CC的汽油机是很费劲的。要冒烟的。

要买带减速的才行,
省事的,淘宝上有卖的
省钱的买一个摩托起动机就行  带减速的, 淘宝卖的汽油起动机也是这个改的

网友:
用6S1PA123或6S1PLIPO,准能起!

楼主:
为了这该死的发动机,继续折腾!

新买的26CC船用发动机(品牌日后公布),发了二天发不起来,手快拉断了 。联系卖家。。。。。。联系厂家。。。。。。一时解决不了,只能自己动手,按磁电机汽油发动机检测方法。。。。。。化油器正常、点火正常,调整线圈间隙后发火更强,缸压很弱。。。。。。淘宝再定购活塞环,更换(同时发现扫气道积炭严重)。发动,正常了;熄火,再次发动,手拉打滑了,再也发不起来了。拆开手拉发现严重磨损。淘宝定购启动飞轮、皮带、启动器,电瓶尚未到货,掀开车盖,接上电池,马力不够带不动

网友:
接18v還i啓動不了就丟了吧...我用摩托車馬達4s里電輕鬆啓動

网友:
不知为何上不了图片,那种90-110CC带减速的摩托起动机 很好用的,

12V就行,  不贵,我买的65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介绍一下摩托车启动电机改装方法吗?最重要是怎么将启动头固定到启动电机轴上去。

网友:
难不成是二手发动机?曝光奸商!

楼主:
实在不想再花钱买堆废铜烂铝回家了。。。。。。

网友:
汽车的电瓶带不动说明你电瓶没什么电了!把汽车打着了火轰点油门就能带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车刚刚跑完一百公里回家,不会没电吧?

网友:
我都是刚刚做好一个启动机,用摩托车250cc启动马达,自己焊接的4s(3000amh锂电池,强劲有力,绝对轻松启动

网友:
你的情况跟我原来一样,这个型号120级的发动机+12V的电池是起动不了26CC小松和访小松发动机的,我曾经给这个起动机的厂家发过电邮,他们说用两个12V的摩托车电池并起来可以,但我试了,还是不行,后来我把两个12V的摩托车电池串起来,24V一定能起动,这个起动不了的原因是因为,发动机上的起动飞轮和起动机上飞轮的比例太小,但发动机上的飞轮受空间限制,只能这么大,起动机上的飞轮受到皮带的曲度也只能这么大,也就是只能要求起动机要有更大的转矩,起动器的电阻是一定的,增大电压,就可以增大电流,电流大就可以产生更大的力矩,就可以拉动了,我现在就是这样用,你再去买一块摩托车的电池就行了,不信你就带船去摩托车店里试一下,行的话再买,摩托车店的伙计们很喜欢看见这些船的!有兴趣加我QQ大家一起玩,18835767, 谢谢。

网友:
我的很好啓動.

网友:
17楼的朋友,我的RCMK的发动机用120级的起动机用24V也起动不了,你用的什么发动机?我想问你一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作的起动器?125的还是150的?谢谢了

网友:
模型在于折腾的过程

网友:
用两组12V电池肯定能启动了

网友:
最好用18伏特。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相助,在春 节即将来临之际,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根据charl、izgh001的意见,又折腾了一下。淘宝上订了个摩托车的启动电机,又在淘宝上找了个DIY卖家定制了一个铝合金的启动头,用之前买的12V4.5A的电瓶再次启动,结果还是带不动。
没办法,只能将坏了的手拉找出来,修理,再装上发动机,总算又将发动机转起来了。一见转了,不敢马上熄火,赶紧拿出负压泵(这东西也是网上一模型卖家那里新买的)、胶管、水桶盛上水。。。。。。结果这负压泵又是个不争气的东西,根本吸不了水,此时发动机已经很烫手,只能先熄火。凉了之后,再次发动,启动正常,看看时间已经晚了,怕影响邻居休息,决定第二天再折腾。
第二天(2011年1月29日)一早,负压泵不能用了,这次利用虹吸原理接好冷却水,发动机器,一切正常。折腾了三四回,朋友来了,只能熄火接待。
朋友走后,准备再发动一下,结果拉线拉出来缩不回去了,只能拆开修理,因为有钟表修理经验,所以这发条脱钩的小事很快搞定,再拉,手拉里面的塑料圆盘碎裂。。。。。。这都什么质量的发动机!!!无奈,再次拿出120启动和自制的半成品启动器,通电后比较了一下扭力,感觉还是120的大一些,同时考虑后面折腾的方案,一是买小松,二是买6SA123加平衡充,三是用暴力手段(电瓶串联)做最后的挣扎。
今天一早准备出门,乘热车的这会,想想这刚换了活塞环的发动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磨合,启动应该会轻松点了,于是打开车盖接上120启动机,发动机轻松启动。
等有空时,将4.5A的电瓶和车用打气吸尘机上的2.6A电瓶串联一下,行的话再买了4.5A的电瓶回来。
下面是自制半成品:

网友:
我原来跟你要样,玩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了,但我也摸出一条真理,别人这样作行,你这样作不一定行,因为中间很多情况都不太一样,必须找出一条自己行得通的办法,跟自己情况很相同的东西才有参考价值。你的情况跟我差不多。

网友:
这26cc发动机比125cc摩托车还要难启动 真烦人!哪出的机器,这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
佛山飞云对RCMK直排发动机很有心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