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用哪个牌子哪个型号的UBEC比较好啊,太贵不推荐。

楼主(2011-01-16):
600用哪个牌子哪个型号的UBEC比较好啊,太贵不推荐。还有3D一定要用定速吗。

网友A:
好盈8A的

网友B:
棒子的那个7020也不错。 我3D用701设置最大转速,而不是定速。油门曲线idle全是100%,感觉也不错的。

网友C:
便宜的就用好赢的8A,没问题的。

网友D:
直接2S A123,安全省事又有劲
只是用某些4.8V的舵机要多降些电压
如果对发动机不太了解的话,定速还是很有必要的,3D模式下不会超转也不用设置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