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坛里有c0630 的老师!

楼主(2011-01-16):
这些天是北方最冷的时候,买回车床一直放在老爸家的院子里,我每天都去鼓捣,真冷啊!装配差不多就剩电气部分,老爸把两个空气开关的线圈每个去掉3600圈,可以用来控制220V电压,明天去买个按钮开关接上就可以试车了。
我现在机器上只有55、70、80、100四个齿轮,缺少4种挂轮,分别是:30、两个90、95、127齿的齿轮,有c0630的朋友能否给我量一下这几个齿轮的直径,齿轮模数是多少?我有点没搞明白,给绘制个图最好,先谢谢!有30、90、100这三个挂轮公制螺纹就能车了。
暂时没地方,只好先放在老爸家杂物棚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天是北方最冷的时候,买回车床一直放在老爸家的院子里,我每天都去鼓捣,真冷啊!装配差不多就剩电气部分,老爸把两个空气开关的线圈每个去掉3600圈,可以用来控制220V电压,明天去买个按钮开关接上就可以试车了 ...

告诉你个永远好使的办法

量下其它齿轮的直径,数下齿数,就可得出模数了

做新齿轮给出模数和齿数就不需要再给直径了
印象中这种是1个模数的

网友:
馋你一下

坛里哪位发过的,不知道是出还是啥,我当时只收藏了下图片

楼主:
我最主要需要90和30齿的,已经有了100齿的。今天量了100齿直径好像126.5mm,齿同侧距离4mm,算算应该是m1.25的,也不知对不对。
回头再仔细量量,要是模数1就好办了,淘宝上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