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的辐射到底有多么严重

楼主(2011-01-16):
新买了个DX7SE ,充了电下午收到箱子里面,今天下午到晚上一直头晕焦虑不安,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听到急促的滴滴滴声音才发现没关遥控,吧遥控关掉后10分钟 感觉大脑心脏舒服多了清醒了 头也不晕了,以前听论坛的老模友说控一直没关在家里放久了对身体不好,一直没当回事现在自己切身体会到了,真的很难受,下次大家要注意了特别是家里有孕妇和小孩的朋友,没想到这小小的2.4G 遥控器 有如此之大的辐射

网友:
     不懂的问题!希望能得到解疑! 顶! 不过避免忘记关控的事!

网友A:
心理作用吧。
就好像电流一样,电压高了,人会触电,但是36v以下,却是几乎感觉不出来的。2.4G的辐射也是这个范围。

楼主:
绝对不是 心里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关了遥控 几分钟后就不头晕心闷了

网友:
可能你对这个频率有反应.... ,,, 哈哈

网友:
有这么严重

网友:
刚开始用无线路由器时候有这感觉。。现在没了。。

网友:
另外。。你要是铁箱子。。应该感觉不到辐射才对啊。。

网友:
个别控长时间开会有电平的声音,原因之一,仅供参考

网友:
找个直升机(华科尔的)

1). 全配重量:388g(含电池)
2). 接收机:WK-2607
3). 遥控器:WK-2602
4). 陀螺仪:内置
5). 电池:7.4V 1200mAh Li-Po
6). 尾电机型号:1627FE33
7). 主电机型号:WK-WS-26-005
8). 机身长:545mm
9). 尾旋翼直径:145mm
10).主旋翼直径:556mm
不知道什么时候收集的数据,居然忘记记飞机型号了,不是1#A。那是哪个呢?

网友B:
  我祗可以說, 各人感官不盡反應相同,

但輻射這回事, 你別看輕,

手提電話也是非常嚴重, 以前要穿西裝上班,

把手機放在西裝內袋, 心臟非常不舒服, 時有不正常跳動,

後經朋友聊天時告知, 拿走了電話就沒事了

网友:
DX7的发射功率是200MW比DSX7大一倍。LZ要是这样都受不了的话那怎么玩呢?要知道挂在胸前那还不威胁到你身上所有重要器官呐

网友:
呵呵~~~~现在这个年代2.4到处是~~~

网友C:
LZ就是个2.4G的.... 被2.4控干扰正常啊..建议LZ换PCMPPM..只要和你不同频你就不会有感觉不舒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祗可以說, 各人感官不盡反應相同,

但輻射這回事, 你別看輕,

手提電話也是非常嚴重, 以前要穿西裝上班,

把手機放在西裝內袋, 心臟非常不舒服, 時有不正常跳動,

後經朋友聊天時告知, 拿走了電話 ...
                             早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就是个2.4G的.... 被2.4控干扰正常啊..建议LZ换PCMPPM..只要和你不同频你就不会有感觉不舒服了..
俺被你的TDF9 干扰了

网友E:
時有不正常跳動

是的的确是早搏,我也有过后来手机拿开就没事了,再说这位大叔年事已高所以要更敏感些

开玩笑的啦老哥别往心里去啊

不过自从关了控啊  我这也心不慌了腰也不酸了腿脚也利索多啦   哈哈哈。。。。。叫你儿子也帮你把控关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時有不正常跳動

是的的确是早搏,我也有过后来手机拿开就没事了,再说这位大叔年事已高所以要更敏感些

开玩笑的啦老哥别往心里去啊

不过自从关了控啊  我这也心不慌了腰也不酸了 ...

  不过自从关了控啊  我这也心不慌了腰也不酸了, 泡妞也順利多了

网友:
  有個方法証明是否受輻射影響

把遙控杆拉左, 看看身體是否傾左.....

网友:
看不见摸不着。。。。
谁用谁知道

网友F:
我入魔前s欲很强,入魔后减退很多,不知是入魔牵扯了太多精力还是辐射还是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入魔前s欲很强,入魔后减退很多,不知是入魔牵扯了太多精力还是辐射还是老了
那是入模后兴致转移了。

网友:
LZ

LZ和你的控严重同频啊 。看样子你只能用PCM的了 如果还不行LZ你可就是超级变频版的了,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G: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LZ的控遥控LZ?

网友:
楼主拿把锉刀挫自己两下就ok了

网友:
 发射功率很小吧,应该没那么大反映吧!或许lz是个异类吧!难道天生对电磁波有反应!

网友:
控的发射功率比一般家用路由大很多啊

网友:
也就是用2。4G会导致早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LZ的控遥控LZ?

  是的,已對碼成功了

网友:
2.4G已经是微波范围了,穿透力很强,手机才0.9G就嚷嚷好长时间辐射的问题了。辐射肯定是有的。

网友:
这个也就和WIFI差不多

网友:
我键鼠和电脑都是2.4G控也是2.4的,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理作用吧。
就好像电流一样,电压高了,人会触电,但是36v以下,却是几乎感觉不出来的。2.4G的辐射也是这个范围。

看来你还真是没被电过 小时候玩四驱车 里面使用的1.2V充电电池2支都把我电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入魔前s欲很强,入魔后减退很多,不知是入魔牵扯了太多精力还是辐射还是老了
S欲?是“兽欲”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用手机更要小心了,因为手机的工作频率接近2。4G(3G手机的工作频点在1。9GHZ左右),而且在移动过程中动态最大发射功率是大于遥控器功率的。最要命的是,手机天线紧靠你的脑部,电磁辐射非常强,而遥控器的天线离你至少在0。4米左右,电磁辐射已大量衰减了。

网友H:
不至于吧

网友I:
真的假的

网友J:
自从用上了2.4G后就没正眼看过美女。

网友K:
没事吧
我电脑耳机用的是2.4g无线的昵.没什么反应呢.如果有问题国家让出产品了吗?

网友L:
呵呵 上面的朋友太相信国家了。。 咱们现在吃的 转基因油 就是个例子啊。。

网友M:
2.4g 我的图传 5.8g呢

网友N:
没受影响过~~~~~~~~

网友O:
没这么大吧,我用无线路由器没这种感觉啊。

网友P:
你拉收到2.4G的信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