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万向节顶丝经常老松动有何解决办法

楼主(2011-01-16):
所配万向节顶丝特别小,装配时拧得很紧了,还是老松动打滑,用环氧树脂封,又怕以后拆装保养有麻烦,请教各位前辈有何解决的好方法,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絲膠

楼上正解,没有的话还可以拿油漆零时代替

楼主: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B:
没有震动就没有松动

网友:
热熔胶  或者蜡   比较好用的

网友:
螺丝胶小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震动就没有松动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