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1ST发动机

楼主(2011-01-16):
发动机
震动好大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是你的引擎没有装到最佳的位置,导致引擎震动很大!还有就是检查离合器和罩杯的配合,另外很关键的就是油针调试。

楼主:
飞机在悬停的时候看到头罩斗得厉害

网友A:
那你的引擎或者是机体肯定有问题,仔细检查慢慢排除!字体是说不清楚的,因为看不到实际情况,只能说大概,就这样!

网友B:
原因有很多有没有装好位置,风扇座有没有装偏,没磨好车震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