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啊~~识别电调

楼主(2011-01-16):
翻出来一个几年前的电调 由于不知道品牌 无法得知其调试方法及其参数

望用的或见识过的朋友给我个提示

据说是40A

买来的时候是蓝缩皮的 现在被我拆开并换成了透明皮  上面的线和散热片都没换过~~~~~~~~

网友:
几年前!       还不知道有电调! 只晓得油门!

楼主:
晕 还在灌图  被阳台X强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 还在灌图  被阳台X强插了
       主要是个急于发言和回答问题!

网友:
这个有点……
换个比喻:通过穿着文胸+保暖内衣的图片需要判断真实胸围还是挺有难度的
让它裸奔会好判断点

网友:
 看样子大概是30-40a的吧,你为什么不打开散热器看一下管子型号,查一下参数不久可以了!

网友:
XXD的把 我这里有1个

,,,,,,,,,,,

网友:
   什么玩意

网友:
lz也不拍几个管的型号来看看,都变成这样啦,拆了出来看看啦

网友:
这个是辉盛的。。。

楼主:
辉胜?????????出电调?  谁有说明书没的啊 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