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开关

楼主(2011-01-17):
问大家一下陀螺仪上有2个开关是处在OFF还是在NO上的

网友A:
一个是数字伺服电机 和 普通电机的切换开关 (普通电机有可能会被烧掉,如果你的开关在数字伺服电机状态)
另一个是反向开关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2011-04-23):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数字伺服电机 和 普通电机的切换开关 (普通电机有可能会被烧掉,如果你的开关在数字伺服电机状态)
另一个是反向开关
请教一下,是普通电机被烧掉还是陀螺仪被烧掉?

网友:
舵机被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