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车床改数控,买哪一款比较合适?

楼主(2011-01-17):
价钱选在3500-4500之间,180或210的尺寸,请各位行家推荐。

网友:
神火 615 或625.            结构简单,强度可以.    diy空间大......

网友:
国良仪表车的更好

国良的更好,主轴跳动0.003,还带尾座,我这有一个,和忘记咪咪的差不多,可以联系QQ1013460655

网友:
国良的确实不错,坛子里有人改过了,你可以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有数控车,0632,加工直径250长度500没有系统其它都在,4000一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QQ87800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