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仪问题-尾舵机 固朗小邱请帮忙解答一下,有懂的也给帮下忙啊

楼主(2011-01-17):
平衡仪问题-尾舵机  固朗小邱请帮忙解答一下  有懂的也给帮下忙啊

昨天装上试了一下
陀螺仪开到锁尾模式:尾舵机就往里(尾波箱方向)走到头啊
只有开到不锁尾才在中立点不动,只要开锁尾就往里(尾波箱方向)走到头。

尾舵机是DS520,一直使用的,舵机没有问题

调感度也没有用

谢谢了

网友:
 有无炸鸡,难道杯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全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G1和G2感度分别调到几,加平衡仪调机跟普通450调法不太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陀螺仪感度70啊

平衡仪感度70啊

网友:
G1-27  G2-28  A1-0  A2-100试试

网友:
天冷了 传感器温飘的  把飞机在室外放置一刻钟左右  就会好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去试试!呵呵   G 1  平衡仪
G2
是陀螺仪,A1 A2是什么,我的是中文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本身就是在室内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控,固朗的么
G1是NORMAL模式陀螺仪感度,G2是IDLE模式的感度。
A1和A2是平衡仪的感度。大与0平衡仪在定位模式,小于0在平衡模式。等于0是手动模式就是平衡仪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多谢了,
控不是固朗的,是天地飞的
回去再试试!

网友:
1.
感度;G 1
設置為80(這是平衡儀的預設感度,之後根據飛行情況再做調整)

G2
設置為0
PS:關於平衡儀的工作模式一共有三種:
1.定位平衡模式(中央控制盒為綠色燈,平衡儀感度為正數值)
2 .全手動模式
(中央控制盒為紅色燈,平衡儀感度為0)
3.平衡不定位模式(紅燈和綠燈同時常量,平衡儀的感度為負數值)

看了些资料,平衡感度在第5通道,也就是G1,G2; 陀螺仪感度在电脑上预设.
"出廠的標準是將平衡儀的感度線接到第五通道,由遙控器直接控制平衡儀的感度,陀螺儀的感度在電腦裡設置置。"

楼主:
还是不行,其他都没有问题,
现在就是陀螺仪开到锁尾模式:尾舵机就往里(尾波箱方向)走到头.没有,参数怎么调都不行.
外接我的GP780没有问题

还没有飞,问了小邱,小邱说让我飞试试,这两天抽空飞一下

网友(2011-09-07):
我的情况也一样!

就是停在**后慢慢往左跑!
不知道啥原因!好像是一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
这个说起来确实奇怪,但确实是属于正常情况(其他的锁尾陀螺仪都不会这样)。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将尾舵微调修正1~2格左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