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G 翼展1.4米的像真机有什么动力组合暴力点?

楼主(2011-01-17):
不是广告贴啊 没误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18615484 我想搞这架飞机,

对原厂动力信心不足,我想飞暴力点的,速度快点的,请假各位朋友 这种飞机配什么
电机 多少尺寸 多少KV 多大的浆 多大的电机比较爽一点?

网友:
大的飞机爽

网友A:
原厂电机我都嫌太暴力了,地上滑跑5米不到就大角度拉起,这哪有半点像真的味道。

网友:
这个在油里的话算是50--90级别的...我没搞过那么大的..我有翅膀1.2米全重1600G的P51..相当于25-40级别的.比这个小一号.我用的是.3015KV1000的配.1160或1060还有大塞那种3715都能飞.3S4S都没问题.只供参考..

网友:
40-50级电机
推荐4250 KV510 上6S电

网友:
这飞机好像卖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厂电机我都嫌太暴力了,地上滑跑5米不到就大角度拉起,这哪有半点像真的味道。

没人让你全油起飞。

网友B:
我有一架,原厂的动力够暴力了,足够了,配4S 2600MAH 25C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广告贴啊 没误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18615484 我想搞这架飞机,

对原厂动力信心不足,我想飞暴力点的,速度快点的,请假各位朋友 这种飞机配什么
电机 多少尺寸 多少KV 多大的浆 多大 ...

2米p51按油动算应该不止90级了,起码比之前我们炸的那台90级p51木机大了20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架,原厂的动力够暴力了,足够了,配4S 2600MAH 25C的电池

朋友能留个QQ吗? 有几个小问题咨询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