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小炸,求教

楼主(2011-01-17):
各位老鸟,我是新手
1m 的塞斯纳首飞 抬头很厉害,直冲天空,然后失速下坠,幸好高度不高 只能算小炸,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之前已经确定升降和副翼都已经调平,滑行的时候没有拉升降,但是自己就起来了,反应都来不及,然后机头碰地。是重心的问题么?还是动力不足?
望赐教!

网友A:
重心问题。

网友B:
重心太后了,一般是在机翼前沿1/3处。

网友C:
这是赛的通病,我这里有模友在头罩里加了个小锁头才能正常飞。

网友D:
头轻。把电池尽量放在机头最前面

网友E:
也可能是拉力线问题,马达的位置太低了

网友F:
我注意到他说:反映都来不及……
很有可能是新手拉满舵……然后呆了

网友G:
看LZ说滑行没动舵就起飞,上单翼这种情况应该是正常的吧。模拟器里是这样的。
下拉是否不够呢?还有重心的问题。有帖说手指撑住机翼前缘后面1/3处时,飞机略向前倾是正确的重心。

楼主:
原来如此,感谢大家指点,满舵是肯定没有的,估计是重心问题,改天重新调整一下再试试,试完了回来报告~~~~

网友H:
电机安装时头抬一些就行了拉力线问题

网友I:
应是重心问题.

网友J:
不要争了~!!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你看马达的右拉和下拉,如果这个没有问题的话,再看重心是否对了,如果是你的翼展1米的话,要说一下是什么牌子的机机,手工机还是成品机,这样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J:
如果起飞抬头严重的话有解决办法,一定不能慌了自己!!如果是大油门起飞的话,把油门关小一点,飞机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拉力,拉力一旦小于重量,也可以平飞,那是就按这个油门慢慢下降,落地后检查重心。
第二个是修升降过尽量让飞机保持姿态,不能过于抬头,推一点升降,实在不行的话就不要给动力,前提是高度要足够,按你这样说,你的飞机如果不是下拉和右拉的问题,那么就只有找重心了。

楼主:
我的小赛是泉速的成品机,试飞之前在平地上当遥控车跑来跑去开了不少时间,几次都几乎离地,副翼的平衡还可以,基本不怎么左右偏,尾翼也调平了,就是试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还可以才正式试飞的,2/3 的油门,离地以后立即抬头,压都压不住(可能因为新手反应没那么快,不过也不算慢的了)然后马上就失速直冲大地了,还好立即收油,不然就不是断个浆那么简单了。
望各位老鸟指教

网友K:
4步走
1配平重心
2全油拉起
3全关动力
4稳定滑翔

网友H:
我的小赛是泉速的成品机,试飞之前在平地上当遥控车跑来跑去开了不少时间,几次都几乎离地,副翼的平衡还可以,基本不怎么左右偏,尾翼也调平了,就是试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还可以才正式试飞的,2/3 的油门,离地以后立即抬头,压都压不住(可能因为新手反应没那么快,不过也不算慢的了)然后马上就失速直冲大地了,还好立即收油,不然就不是断个浆那么简单了。
也是头轻了 在机翼三分之一处做下平衡然后手掷起飞

网友H:
回复 网友H:
也是头轻了 在机翼三分之一处做下平衡然后手掷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