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固定翼是根据什么来选动力部分的配置?

楼主(2011-01-17):
我是一个菜鸟,想请教各位大虾,固定翼根据什么来选择最合理的配置?

楼主:
高手都躲起来了

网友:
 顶贴一起等高手出现

网友:
根据需要搭配

网友:
同为新手,互相鼓励下吧!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载荷数据  单位 克/平方DM
牵引滑翔机    12-15克
自由飞        20克
热气流滑翔机    30-50克
练习机        50-70克
特技机        60-90克
像真机最大的    11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