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器请教

楼主(2011-01-17):
启动器上轴与杯碗之间的的螺丝松了,拧[紧螺丝时发现轴与螺丝同方向连转,根本无法拧紧螺丝,特向诸位高手请教

纠结中,拆还是不拆?
如果不拆用502先粘再上螺丝怎么样?
attachimg]585399

网友:
看来LZ是碰到难题了,我也碰到过,就是把启动器的两颗螺丝拿掉后,把整个启动器打开,把磁铁壳子拿掉,就能看到转子了,然后手抓住转子就可以上螺丝了,不过拆的时候要小心点,因为碳刷里面2个弹簧会飞不见的。

网友:
**杀小蝌蚪的 少抽

网友:
瑞集的吧?是有这毛病。建议别轻易拆了,不然很难装回去。
准备电量充足的电池。把螺母先拆下来,然后打上螺丝胶再拧回去。用钳子或螺母套筒固定住螺母。把启动器电源线正负极反着接到电池上。启动器反转就能把螺母拧回去。注意事项:
1、电池电量要足,不然扭力不够,螺母无法拧紧;
2、由于启动器是直流电机,切不可长时间阻碍其转动。感觉差不多紧了就行。否则会烧毁电机(短路)

楼主:
纠结中,拆还是不拆?
如果不拆用502先粘再上螺丝怎么样?

网友:
就是那个碳刷  难弄的 我已经拆上装下 N次了 哈哈

楼主:
最终还是拆开了,问题已经解决,谢谢诸位了!
碳刷的位置非常不好安装,需要点技巧,哈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