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的塔轮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1-01-17):
这个问题问了好多人.很多都没有拆过....

两个钻床感觉主轴轴承松得有点离谱了,想拆下来看看...可是那个塔轮怎么也弄不下来....

拉码也拉过了....塔轮上也没有其它的紧固螺丝....

网友:
大台钻是用的锥度,小台钻是用的顶丝。

网友A:
这个基本就是用拉马了 小的不行用大的
不行先用螺丝松动剂 然后拉马拉 在不行气焊加热塔轮 在在不行讲两句脏话没准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基本就是用拉马了 小的不行用大的
不行先用螺丝松动剂 然后拉马拉 在不行气焊加热塔轮 在在不行讲两句脏话没准就下来了

刚才去对那个塔轮讲了好多句脏话,它还是不肯下来啊.....

看来得弄个大大的拉码回来伺候它了...

网友(2012-03-03):
我也拆不下来啊

网友:
塔轮如果没有卡簧和顶压螺母的一般都在第二第三轮坑上有粒机米的要用六角板手去下,国产钻床基本都这样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挡圈之类的 拉马只要卡住了肯定能拉下来,可能是锈在上面了 找木锤多震几下,再喷点防锈油什么的泡一会,实在弄不下来去搞个液压拉马 不信下不来

网友:
估计最后听到一声脆响,安静了,残废了塔轮碎了。我的台钻电机侧塔轮至今未敢下手照死里拆

网友:
使用锤击拉马法既可。
将拉马的静拉力,配合锤击的冲击力,对于过盈配合的工件能较好的无破坏拆解,前题是没有过量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