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650A充电板,如何设置B6?

楼主(2011-01-17):
今天东西到了,但是不会设置B6。我的设置是:平衡模式,电流4.4A,电池类型6S,接上充电板2个正负线和7芯平衡头,电池同时接2个3S(只接平衡头),然后开始充,但是充电器显示错误,晕死,请教是不是我的设置方法问题,到底这个充电板是如何设置的,谢谢。就是图上的充电板。

网友:
充电板上的T插插了吗

网友:
高手解答

网友:
设置成3S看看。

楼主:
严重怀疑这个接线板不是用于B6的,大家不要上当了

网友:
T插也要插上的

楼主:
卖家说T插可以不用插,非平衡充电模式用的。

楼主:
经研究已经可以正常使用,B6开6S平衡模式,接电板插上平衡线和T插即可充电。

楼主:
最重要的是充电电流不可超过2A,否则会自动关机!

网友:
650A的充电板,我靠,1000AMH的电池650C放电啊